C51串口问题

楼主(2008-05-23):
请问51串口通信采用中断方式的时候,奇偶校验是怎么实现的?是设置TB8,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来实现,还是软件来实现?软件怎么写?

网友A:
选择带校验的串行通讯模式即可

校验本身要用软件进行运算后再比较判断

楼主:
是不是在发送方

是不是在发送方TB8=PSW……0;在接受方判断RB8 == PS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