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的精确测量

楼主(2008-05-24):
   如何设计一个电路,用来精确测量,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两端的电压和流过它的电流,其中加在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一个频率不受限制的正弦电压!
   谁能设计出来,请回一下帖!

网友A:
要精到死马程度?措施是不一样滴拉

网友B:
什么叫做“频率不受限制”?

网友C:
没有指标,谁也无法设计。

网友D:
频率不受限制,那成本也是不受限制的

网友E:
用一个仪表运放就能解决了

什么要求就去选什么运放,0.2%以上精度

楼主:
采样电阻电压,电流的测量

设计这个电路的题目是:在一个100欧姆的采样电阻两端加一个正弦电压U*coswt要求测量流过这个电阻的电压和电阻两端的电流,其中显示部分可以借助示波器,但是它的频段要求设计者给定,我是一个出学者,希望有知道的能给我一个具体的电路,谢谢!

网友F:
z

有意思

网友G:
NI的数据采集系统,配LABVIEW,肯定能达到要求(如果不是太过分的要求)。

网友H(2008-06-24):
10楼大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