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做过汽车行使速度测试。

楼主(2008-05-24):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款产品需要检测汽车行使速度来控制产品工作状态,要求在30km/h以下是一种工作状态,30km/h以上是另一种工作状态。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最好有无线传输的。
谢谢!

网友A:
测速雷达

嘿嘿

网友B:
在地上测还是本身车上测

网友C:
看清楚要求

看一下产品对数据的要求
汽车上有速度信号的接入口,是方波信号,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频率

网友D:
是做中控锁?当车速到30自动关门?

直接 接到里程表接口上呀!为何要无线?

网友E:
如果是在本车删测的话....

那就太容易啦~~~~~

网友B:
搂主哪去了,让大家猜费神,哈哈,晕

网友F:
还没有下文?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我是在车上测速,我的意思是检测速度来控制车上的产品,被控制的产品是放在车身外的(如尾箱上盖),所以要用无线传输信号,能不能用硬件处理,另外能不能说说车身上的车速信号是什么样的,如何连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