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温度的上下限报警???DS18B20

楼主(2008-05-25):
  我的毕设是要实现温度的上下限指示,现在我只能做到给一个设定温度大于它则给一个降温指示,小于它则给加热指示.
  但是要求是在一个温度范围内显示正常,大于高温则给一个降温指示,小于低温则给加热指示.
  希望高手能给予指点一下.
  我的部分程序如下/
////////////////////////////////
  unsigned char set_tmp=20,set_tmp1=15;
if(num_1>set_tmp) wind=1,hot=0;  //温度>高温度,则启动风扇
if(num_1<=set_tmp||num_1>=set_tmp1) wind=0,hot=0;//温度合适,则不动作
if(num_1<set_tmp1) hot=1,wind=0;   //温度<低温度,则启动加热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ind=P1^7;
sbit hot=P1^6;
sbit DQ=P3^4;
code unsigned char key_code[]={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08,0x03,0x46,0x21,0x06,0x0e,0x7f,0x3f};
code unsigned char ksp2[4]={0xf8,0xf4,0xf2,0xf1};
unsigned char th,tl,tt,s[4],set_tmp=20,set_tmp1=15;

//延时T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0;i<125;i++)
    {;}
   }
}

//读取温度值部分
void rdtemp()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num_1;
unsigned char set_tmp1=15;
TxReset();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RxWait();          //等待DS18B20给出应答脉冲
delay(1);          //延时
WrByte(0xcc);      //skip rom命令
WrByte(0xbe);      //read scratchpad命令
tl=RdByte();
th=RdByte();
num=th*256+tl;    //th左移8位或上tl
num=num>>4;       //数据右移4位去掉小数位
s[0]=num%10;       //个位
s[1]=(num/10)%10;   //十位
num_1=num%256;       //得温度数值
if(num_1>set_tmp) wind=1,hot=0;  //温度>设定温度,则启动风扇
if(num_1<=set_tmp||num_1>=set_tmp1) wind=0,hot=0,ok=1;  //温度=设定温度,则不动作
if(num_1<set_tmp1) hot=1,wind=0;   //温度<设定温度,则启动加热
}

//读键写键部分
unsigned char got_key()
{ unsigned char ks_1,ks_2;
   ks_1=~P1;
   ks_1=(ks_1&0x0f);//保留p1.0/p1.1/p1.2/p1.3
   delay(1);
   ks_2=~P1;
   ks_2=(ks_2&0x0f);//保留p1.0/p1.1/p1.2/p1.3
   if(ks_1==ks_2) return(ks_1);
   else return(0);
}

//按键设置
void set_key(unsigned char key)
{if(key==1) {set_tmp-=1;}
if(key==2) {set_tmp+=1;}
s[2]=set_tmp%10;         //设定温度个位
s[3]=set_tmp/10%10;       //设定温度十位
while(key) key=got_key();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out() interrupt 1
{unsigned char i;
TH0=0xfc;
TL0=0x18;
tt+=1;
i=tt%4;
P2=0;
if(i==2) P0=key_code[s];
else P0=key_code[s]+0x80;
P2=ksp2;
}

//主程序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i;
hot=0;
wind=0;
IE=0x82;
TMOD=1;
TH0=0xe0;
TL0=0x00;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0
s[2]=set_tmp%10;
s[3]=set_tmp/10%10;
while(1)
    {delay(1);
     TR0=0;              //停止定时计数器0
     convert();            //启动温度转换
     TR0=1;              //启动计数器0
     for(i=0;i<1000;i++)
        {
         delay(1);
         key=got_key();
         if(key) set_key(key);
         }
     TR0=0;
     rdtemp();
     TR1=1;
     }
}

网友A:
读取温度值然后跟设定的值比较啊。

可以看看我的代码,有个温度上限报警: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83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