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hid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首先多谢圈圈指点 hid 的键盘和鼠标的组合设备终于做好了
现在开始写app,发现一个问题
createfile 就失败了  拒绝访问
网上查了一下,有说键盘和鼠标是系统独占设备,没法createfile 这下麻烦了

请问圈圈,怎么才能测试到 endp2_out

网友A:
嘿嘿,写个过滤驱动程序~~~把它弄成非鼠标/键盘...

或者做成厂商自定义的HID设备。这样app就能访问它了。

楼主:
用hid本来就是想免驱动,再加 filter,小题大作了

d12 端点太少了,想再做一个hid也不够

倒是用avr模拟的usb,想做几个端点就做几个,强

d12好像没见过大规模的使用,看来也快退市了

楼主:
晕,用Filter Driver其实也是不行的,方向反了

只能 hid keyborar->filter->app
                         ->driver

反过来不行

网友A:
既然你做成标准的鼠标键盘,为什么还要应用程序去访问它

用过滤驱动肯定是可以的。不然BUS HOUND就无法工作了。

楼主:
有没可能在端点0上再做一个hid?

网友A:
不知道,没试过...

楼主:
好像有办法了

hid keyboard 实际上只需要一个输入端点,输出拿去再做一个hid

网友A:
鼠标才是。键盘需要输出指示灯状态。

楼主:
好像可以在一个hid里实现键盘和鼠标的功能

描述符里加上report id 就可以区分

楼主:
基本搞定

做了2个hid,在控制端点又做了一个自定义的设备,就是要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