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红外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现在想自己对红外进行编码,做一个38K的载波,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用单片机的一个口产生38K的方波,再用另一个口发送数据,然后把两个口发出的信号用与门与一下.然后再接到发射管上发射,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还有38K的方波是不是只要是方波就好了,占空比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测了一下接收头的信号,跟我发出的数据一点也不一致.

这是我写的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TMOD=0x02;
TH0=-24;       //22.1184  38k
TL0=-24;
ET0=1;
TR0=1;
EA=1;
  while(1)

  for(i=0;i<=20000;i++);
  P11=0;
   for(i=0;i<=20000;i++);
  P11=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10=~P10;
}

P10为38K的载波,P11为发送的数据,在我看来接收的波形应该是50%的方波,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是我写错了?还望高手能够帮忙,在下感激不尽!

补:
终于搞出来了,用一个IO口就好了,高电平的时候直接发38K方波就好了,低电平时直接发0,但是好像距离不是很远,也就2,3米远.影响接收距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楼主:
难道是我问的问题太弱智,大家不屑回答?

难道是我问的问题太弱智,大家不屑回答?

网友A:
中断太频繁,延时会不准确

时序要求严格的程序,最好自己软仿真,并查看、核对汇编代码

LZ,发帖才5分钟就不耐烦了??

你以为别人都没事干守着回你的贴啊???

楼主:
是不是要跟沿同步?

是不是发送数据的时候要跟38K方波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同步?

网友B:
很没效率,还占用两个端口.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还望指教?

那应该怎么做?还望指教?

楼主:
一体化接收头的问题

现在市场的一体化接收头大都都是38k是吧,是不是发射也必须用38K的载波

网友C:
一个IO就搞定了,

致命的是还要加个与门,这都是钱啊,....

楼主:
距离太近

已经用一个IO口搞定了,就是距离太近.

网友D:
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图片如下

测试程序如下:
void transmit()    //38K 22.1184M
{
   P1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1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main()
{
  int i;
P11=1;
while(1)
{
  for(i=0;i<=9;i++)
  transmit();
  P10=0;
  for(i=0;i<=1000;i++);
  P10=1;
// P14=1;
  }
}

网友E:
发射距离和发射二极管的功率有关,另外占空比不要1:1 最好1:9。
如果你用接收一体化的做数据接收,非常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