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彩色带状电缆比灰色的贵很多?

楼主(2008-05-30):
除了颜色差别外,还有其他差别吗?
TYCO的40芯灰色935RMB,40芯彩色3381RMB,芯都是28AWG多股

网友A:
渠道上的问题

大批量时几乎无差价。

楼主:
真是好人啊,谢谢

网友B:
彩色扁缆是先制成各种颜色的单根线

然后各种颜色的线胶合在一起成为扁平带状。
灰色扁缆是一次挤出多根线。
显然单色扁缆生产工艺简单一些。

楼主:
也就是说使用效果应该一样的?

网友C:
如果灰色的是说电脑IDE线那样的话

它的芯要比彩条的细

楼主:
正品芯都是AWG28的,可能IDE的质量打折了

网友D:
哈哈,彩色电视比黑白电视贵很多

虽然大小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