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现在是一台PC机和多台单片机用485通信,但有时会出现一台单片机485电压被拉高到3.6V,使得整个通信中断,将那个端掉就没事了,实在很头疼啊,请教各位知道可能的原因么?

网友A:
发生闩扣效应了,说明你的设计不佳

改进设计,加入隔离电阻和偏置电阻并钳位总线,连接参考地,建议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看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