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中的共模电压

楼主(2008-05-31):
各位大虾,很多告诉信号电平例如LVDS,CML,LVPECL等都有一个共模输入电压,这些高速信号都是差分信号,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共模电位啊,而且端接时需要使直流电位为共模电压?

网友A:
因为是单电源

相对负电压 + 正共模 -> 绝对正电压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详尽点

网友A:
LVDS,PECL之类芯片都是单正电源

假设:差分信号是 -2V

如果没有偏置,两端(两输入端或两输出端)就必须分别是 -1V 和 +1V,一个 +3.3V 电源的芯片,怎么出来 -1V 呢?

如果加个 1.5V 的偏置,两端就分别为 +0.5V 和 +2.5V,虽然“相对”电平还是 -2V,但绝对电平都是正的,这样技术上才可能实现

网友B:

电源是单极性的,没有共模电压把电位抬上来,你的负极性输出想把芯片搞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