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PT2262 12按键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02):
剩下1~6脚按7,8脚方法泡制就行了

网友B:
这次tyw整错了

PT2262/2272分6Data和4Data的(就是6位数据和4位数据的),其中2262是一样的,2272有区别(分6位地址和8位地址),常用的是4位数据的,使用组合按键(16种组合)可以达到16按键(实际只能使用15个,有一个全0或全1,一般就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