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技术怎样实现

楼主(2008-05-31):
有关无线遥控器 遥控接收机输出开关状态初始为闭合,发射机给于命令后,开关打开,即使经过多次停,送电。怎样让开关输出状态不受影响!就是通过停送电也不会让开关复位,开光状态完全忠实于遥控发射机!

网友A:
那就另外取电

网友B:
带自锁的继电器。

    带自锁的继电器:用电信号控制,机械自锁,电信号消失后,继电器不会复位,需要外力(机械力)才能复位。N年前用过,现在不知还有没有这种继电器。

楼主:
楼上说得对

重要的是逻辑状态不因掉电而改变就行,负载可以不考虑!51单片机不加外存储可以做到吗?

楼主:
即使负载为继电器

即使负载为继电器,只要驱动电路的逻辑没有变化,一送电继电器便协同与驱动状态,所以只要保证驱动信号逻辑不要因为电源而改变就行!

网友C:
用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单用51单片机能不能实现

网友D:
只能在控制这边保持才行,要不用自保持继电器也白搭

网友E:
很简单的嘛

用自锁继电器,双路触点的,相当于双刀双掷的那种,用一路来判断目前的开关状态,单片机上电后先检查这路的状态,不就可以知道是开是关了。另一路用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