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偏置电压的运放电路放大倍数怎么计算,看图

楼主(2008-06-02):
这好像是一个反向比例放大电路 ,但好像不能按通常的反向比例电路来计算,

不知道这么 计算放大倍数?????

网友A:
放大倍数计算方法一样的计算方法。就是输出电压有个直流

楼主:
圈圈是说也按反向比例放大的公式计算

Au=-(1+Rf/R),可是R应该取哪个电阻的值呢?

网友A:
-(Rf/Ri). Rf是反馈电阻,Ri是左边的输入电阻。

楼主:
R能取左边的R2吗,感觉不对吧,那放大倍数多大了

网友A:
那就要看你左边电路的结构了。信号源内阻也要算再内。

另外,反馈上还有个二极管,在信号幅度大时,将起作用,输出被限幅。

网友B:
楼主电路不光是放大器,还是滤波器,还是非线性电路

所以“放大倍数”这个概念只在一定条件(信号频率足够高、幅度足够小)下成立
当这个条件成立时,就是 A = -R6/R2

但它很可能不是工作在这个条件下

楼主:
这样说来还有点复杂了

按楼上说的,理想情况下,A=-R6/R2=-4.7M/1=470000,

感觉实际情况不可能这么大吧??????

网友C:
最好还是介绍下用途或者前后极电路

楼主:
回楼上

前级是接光电二级管,用来放大光电二极管的信号,后极接比较器,对放大的信号整形,变成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