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无线方向定位

楼主(2008-06-02):
小弟正在搞一个无线方向定位的。RX要找到TX所在的方向,不是GPS,不知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距离不是很远,在50米以内。

网友A:
定向天线

参考猎狐运动中的一些设计

楼主:
问2楼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简单来的来说吧

就是将收音机的AGC电路拆掉,然后加一条定向的接收天线,这样就可以找到发射台的方向

猎狐运动玩很多年了,,怀念呀~~~~~~~~

网友C:
关键是用强指向性天线

楼主:
问4楼

那个方法是可以找到方向,但好像方向性不是很明确,只能是大方向。如果要作到方向很少,比如在30度的范围内,是不是要用到定向天线呢。我对定向天线不是很了解,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网友A:
你要用强指向天线

问题是强指向天线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副辨,这就需要取舍了
30度范围很容易,一般10个单元的八木天线就能很容易做到

楼主:
这就比较麻烦了

我的产品只有一个手表那么大,如何装得下这么多东东。

网友A:
用5.8G频段能够做出小的定向天线

否则,常见频段,做出手表大小的定向天线,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D:
手表那么大

手表那么大
估计没戏。

网友D:
防止儿童走失?

防止儿童走失?
做这个用的吧?90度就足够了。用磁性天线来做。加上合适的算法,或者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用磁性天线可以做到很小

而且方向只有两边,屏闭一边就行

网友E:
用慢波天线

或者将天线置于介质常数较高的屋质所包裹,可以设计出比标准天线小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小天线

楼主:
问大家

如果角度大些,我想可能比较容易作,不知那位有作过,能不能画些图来讲解一下,小天线如何屏蔽一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