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磁路设计

楼主(2008-06-02):
要设计一款电机用在产品上,电机追求响应速度,想到两个设计方案,如图示(图中红色椭圆环路表示磁力线).
A方案已经通过测试,但是生产工艺不好解决.
B方案试验结果很糟糕,电机严重发热,由于是手工制作,样品很粗糙.所以不知道是制作问题还是设计本身的问题.

现仅就这两种方案讨论,请问:
1. 这两个方案的磁路是否一样?
2. A方案的线圈是贴在定子内壁的,而B方案是绕在定子上的,那么,B方案是否会因为感抗增大而降低响应速度?
3. 相同的转子、定子直径、机械间隙的情况下,哪种方案的功率因素和效率更理想?

网友A:
不就是个无刷电机吗?

真要“追求响应速度”的话应该从减小转子动惯量下手,比如用空心杯电机

觉得你两种方案都不好,还不如传统方案

网友B:
同意xwj

同意xwj舵机、伺服电机中,空心杯电机最有优势

并且,同样功率的电机,廋子的响应速度比胖子好,德国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楼主:
先谢过楼上各位

我先找些空心杯电机的资料看看.刚看了下好象也是个不错的方案.如果有合适的成品用来改装就最好了.

目前最想了解B方案的思路是否有问题,以便决定试验是否继续下去.

to 2楼:软磁体就是导磁材料.

楼主:
粗略看了下空心电机的资料,控制复杂了点,感觉不合适

网友A:
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自己做电机呢???

方案2不管是生产还是参数,都不会理想,绝对不如常规电机的

楼主:
我查过空心电机的响应速度,快的也要10mS,我们要求不超过1mS

不一定会自己生产,交给电机厂做会更加专业.由于要配合其他工件,所以要自己设计.
方案A已经通过测试,但是制造工艺不好解决.所以想改用B方案,就是不清楚这个方案的磁路设计是否有问题,不知道自己对这方案的磁回路理解是否有误.(制作样机费时费力,如果这个方案有问题,就没必要再试了)

网友A:
B方案不行的,磁路被短路了

A方案马马虎虎,其实是和传统电机一样的,只是传统电机的结构性更好罢了

磁铁的质量比(密度)不可能很低,自身惯性就不小,和空心杯电机根本没得比,要满足1mS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何况还要“要配合其他工件”

可能你的实际要求根本就不是什么1mS,如果你的A方案能通过测试,空心杯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是连续旋转应用,高速下应该考虑音圈电机,但也和运动件的质量严重相关的

先说说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吧...

网友C:
空心杯就是一个能转的音圈,惯量小自然响应快

我以前设计过带铝支架的椭圆音圈电机,响应速度也不过在10ms.也就是100hz能在振动里达到最大冲程,再提高频率冲程就缩短了,到了400hz就几乎不动了,关键还是看你动子的加速性了,办法只有两个,减轻质量,和加大力量

网友D:
说“减轻质量”不准确

应该是减小转动惯量。
4楼 PowerAnts 说的“瘦子”和“胖子”就是这个概念。

楼主:
整个电机跟Φ5的LED差不多大小

转子惯量我觉得已经很难再小了,现在想的是怎样励磁比较好.

花了几个钟头查看空心杯电机的资料,最小的也有十几mm,这么大的电机,惯量再小也小不到那里去,而按空心杯电机的结构,似乎很难做得再小了.按11楼的说法,如果空心杯连400Hz都没动作的话,那是远远没法满足要求的.
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空心杯电机没法满足要求了,不想再去讨论空心杯电机了.

现在只想知道方案B是否可行?如果不行的话,我的思路错在哪了?
10楼:为什么磁短路了?能讲解一下吗?

谢谢!

网友D:
第二个设计中是否磁短路,看你的绕组中电流方向

你的两个设计方案并无本质不同,与普通电机的磁路方案也没有本质不同。前一个设计实际上是凸极式,后一个设计也是变化了的凸极式。后一个设计缺点是用线较多,前一个设计缺点是绕线空间太小。前一个设计,将绕组分成若干份,可以是同心式也可以是波式,在相同的两环间隙中可以绕多一些匝数,并使磁通沿圆周方向得到较好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