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RS485驱动?

楼主(2008-06-02):
想要一个大驱动能力的485发送器,请教用晶体管推挽输出做一个,能否可行?

网友A:
纯粹发送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新建个秦山核电站驱动

楼主:
哈哈

那功率太大了。

楼主:
还有

还想做个分立元件的485接收,用廉价运放做差分输入,指标应该比485专用芯片好得多吧。

从开始看到485专用芯片75176,就觉得有点唬人,共模超7V就烧了,应该算作廉价IC行列。为什么厂家定价那么高呢? 最近几年价钱倒是下来了。

网友A:
他比廉价运放的优势在于,输入范围可以超过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