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汇编怎样调用C?

楼主(2008-06-03):
主体功能都是汇编的,加一个功能,是C写的,怎样调用这个函数?谢谢!!

网友A:
主要就是参数传递问题,仔细去看编译器的帮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个空函数,用SRC选项编译看看生成的代码

网友B:
错了

C里面可以嵌入汇编,但汇编里不能嵌入C

网友C:
C 和汇编外部函数的调用方式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汇编无所谓函数原型, 所以汇编程序里只需用

EXTERN FUNCNAME

声明一下 (跟 C 程序里要声明 extern 函数一样), 只要这个 FUNCNAME 在另一个 OBJ 的代码段里确有定义, 管它是 C 还是汇编产生的, 都是一样调用 (也就是连接器能够帮你生成可执行代码)

至于如何正确运行, 关键是参数约定, 懒人&聪明人都用 xwj 的办法看 :)

网友D:
懒人&聪明人都一样?xwj牛了!

网友E:
跟 xwj 一帖

或者直接把你的C程序在相应环境下编译成汇编,然后直接嵌入汇编中!

网友F:
xwj的最正确,从SRC中复制

网友G:

汇编里怎么就不能调用C了,自己去看下编译器的参考手册先!

网友H:
很简单

参数压栈,返回地址压栈,CALL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