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端地线带电对ATX电源的影响

楼主(2008-06-03):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影响

可以工作。

网友B:
接地不良

楼主:
现场环境是这样,车载机器,信号地为外壳地,使用UPS供电,供电环境如上,经常主机开机电源无输出,引市电可工作。感觉供电环境应该有影响的。

网友C:
线路供电质量问题

三相线路负载不平衡,加上线路电流谐波的作用,可导至零线电压为为零。

网友D:
很正常,一般零线上电压都不为0

零线电流在线路电阻上造成的压降

而且,不同地之间一般也会有电压,所以可能的话尽量隔离,避免多点接地

车载机器怎么会使用UP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