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MOS管驱动变压器发烫?

楼主(2008-06-09):
MOS管驱动一脉冲变压器,很快发烫
圈数受限,不能增加电感量,还有什么法子让MOS管温度低些,
散热也到极限了,MOS管导通电阻已经是很小,7毫欧了

网友A:
要做成高端驱动哦!

楼主:
什么是高端驱动哦?不懂,请指教

楼主:
难道让我用P沟道MOS管?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
其中所说的“低端驱动”、“高端驱动”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查的资料
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B:
工作电压?频率?电流?方式?

网友C:
用NMOS,负载接D,S直接接地。

楼主:
梅川,我就是这么接的啊

频率大概20K吧

网友D:
是MOS发烫还是变压器发烫?

楼主:
当然是MOS管了啊

网友E:
当然是?

从标题“如何解决MOS管驱动变压器发烫?”我就无论如何看不出“当然”。
汉语中,“MOS管”是“驱动变压器”的定语。

楼主:
对不起,我错了

给个QQ好不,我拜你为师

网友F:
晕...这个电路不好...C1怎么这样接?还有正激短路?

另外,还可能跟变压器饱和有关。

楼主:
这个图不是那电感反馈式震荡电路吗

我只是改改参数,,,
其实我也不大懂

楼主:
晕,别光UP啊

网友G:
图是不是错了?

变压器后面是不是应该相当于是倍压整流?如果是的话好像接错了。。。

网友H:
把3205的开关频率降下来看看

网友D:
这个电路发热是必然的

电感三点式,频率由C1、T1漏感决定,负载是容性,可知T1漏感较大,否则不容易起振。(起振后由于C4、C7上建立电压,振荡倒是很容易维持)

这个电路发热是必然的,因为电压波形为正弦波,而Q1导通角较大,用示波器可发现负半周接近方波,这个时候Q1导通损耗比较大,在24V上串个高频扼流圈比较好,其感抗要超过振荡器的交流阻抗许多才好。

网友H:
LZ把各点的波形给出看看

我原以为是开关损耗大

网友D:
re:圈圈

发现你把整流管与开关管同步导通的变换器都看作正激,都需要接个电感。

其实不然,正激只是BUCK的扩展应用,正激变压器只负责“变压”。

对瞬态响应要求极高的电路,需要高频化,及很小的电感;最好的做法,就是RPM+VTM的架构,PRM负责稳压,VTM负责变压,而VTM就不需要这个电感了,50%的占空比,这才是真正的电子变压器。

网友F:
这样子啊...在我看来,这的确存在着一个正激过程...

这在滤波电容较大、上电过程时尤其突出,也就是上电时发热大。
至于buck电路,我一直都是认为那个电感是工作在反激状态的...

网友H:
把3205的开关频率降下来看看

MOS管发烫是开关损耗大,驱动变压器发烫是方波的原因,所以这里把3205的开关频率降下来看看,这里导通和截止时间无论多长,MOS管都不会发烫的。

网友D:
这个工作波形不会是方波的

而且不对称,正半周(Q1截止)是正弦波,负半周(Q1导通)基本接近方波,矩形系数由下偏置电阻决定,下偏置电阻适当时,可工作在正弦波状态,不过这时管耗可就很猛了

楼主:
那破示波器倒不出啊,怎么贴啊

都是那种不干净的波形,如PowerAnts所说

楼主:
powerants说的对,等我找个好的示波器看看

现在我用那个示波器是八十年代买的,号称纯进口,不过旋钮都不好用了,嘿嘿

网友I:
别的不说,R3、R4应该先放到上面去

楼主:
恩?为什么啊?

mohanwei ,您好,可否指教啊
哦,对,让S有个基准电位不变接电源负极啊
晕倒,别说,我怎么一直没注意这个啊
谢谢啊!!!!!!!!!!

楼主:
试验了,接到上面去效果差不多啊

影响不大,,,

楼主:
T1原边波形

楼主:
场效应管GS波形

楼主:
场效应管DS波形

楼主:
火焰突然变强后场效应DS波形

此时场效应管DS波形如下图
请教各位为什么会突然震荡加快?偶尔通电一瞬间,或者有时工作一段时间后,此时火焰变汪,震荡频率更高
请教这种现象怎么发生的?

楼主:
0.4欧限流电阻波形

通电后一秒左右,此限流电阻两端电压波形有持续一定时间的18V左右高压,所以起震时电流很大,串此电阻限流

楼主:
火焰图片

网友D:
不是很壮观

看图片,极性是左正右负,这个强度,应该不是针对混合气的,混合气用火花即可,你这个可以点燃纸片及木头了。

看来你的高压电容是很小的,否则不会把电极烧红,在我的映象里,几百皮法的的高压电容作用下,会是间隙性的亮白色火花放电,声音很吓人

楼主:
高高高!

真是高啊!
就是很小的50PF的12KV的高压电容,大了就您说那样

网友J:
哦 累哦累哦累~~~

网友D:
你累个啥?

工厂那么多美眉,不去压马路?

网友J:
压马路的话马路会累的

何况马路早就被你压坏了啊...

网友K:
去掉D3C7试试看

如需要负电压最好另加一线圈,并且最好别利用负半周。

网友H:
延长关闭时间、提高开关速度、降低导通电压

一个周期里有三个电流波峰,说明FET的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都较大。把R3、R4接到D处,应该有些改善。增大C1,调节R2、C3也可以改变FET的损耗。总的思路是延长关闭时间、提高开关速度、降低导通电压来降低FET的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这些都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shalixi:

把R3、R4接到D处
这个下午试了啊,理论上是该如此,可是似乎波形改善不大,下周一我去一一对比试验看。这个因为R3+R4=0.44欧姆,很小的电阻,限流用,这么小的电阻,似乎影响不大,增大C1,以前试验过,并两个105,就是并到2UF,越大测试电流越大,单独并个105电流比较合适,太大了怕原边线细,原边又绕满了。
调节R2C3我倒是反复试验了好多,就这个参数最合适
哎,有时改改这个容易吹灭

谢谢指教!!!!

楼主:
回老黄头:

去掉D3,C7电压峰峰值要低一半啊,会不会点火电极距离一远点不着火啊!
下周一我马上就去试验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D:
可找个超声波雾化器参考

大功率LC谐振,效率比较高

另外,漏磁变压器限流特性比较好,可避免烧管

楼主:
漏磁变压器

漏磁变压器用于负载急剧变化而又要求逐步趋于稳定状态的电子设备中,如荧光灯电源、离子泵电源等设备。这一类负载表现为开始工作时阻抗较大,需要较高的瞬间电压;而当稳定工作时,负载阻抗较小,需将负载电流限制在允许值内,以使其能正常工作。
还是不懂的
就用那个EC28/34变压器不行吗?
哎,我可不会设计变压器,5555

楼主:
原来您说的用在加湿器上面啊

http://www.165v.com/165v/div/2007-7-17/681-1.htm
是这个电路吧
电路怎么反馈起震我看书老是看不大懂AF>1,哎

网友E:
回 lfy21cn

PowerAnts在19楼、24楼。36楼和45楼的回复已经说得很清楚,另外41楼老黄头的意见也很值得考虑。
次级电压那么高,变压器采用普通的乱叠绕方式可能分布电容太大,次级又不是工作在谐振频率上,故输出需要很大的功率,所以管子太热。建议次级采用分段乱叠绕,就像电视机高压包那种绕法。但这样需要改变压器铁心骨架,体积也较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

听说深圳下大雨了?百年大雨?不见PowerAnts大哥啊
要不您说我把变压器升压倍数降一半?
以前是原边16圈,副边2000圈,要不改成副边一千圈,再多倍压一级?
老黄头大哥那个意见我周一上班肯定马上试验啊,可能有奇效啊,嘿嘿

楼主:
回maychang大哥

今天跟您站内消息,一语点醒梦中人哦
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分布电容
刚刚去查了个资料,并查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高频高压变压器分布电容的分析与处理

http://www.dian168.com/ypnew_view.asp?id=3259
它说可以并个电感补偿

解决该分布电容对系统的不利影响,可从两方面着手:1.利用 2.补偿
转自工业电器网(www.dian168.com)
这可以从两个途径来着手。一是改进变压器的绕制工艺,一是用外部并联电感进行补偿。

您跟powerants大哥帮着看看这说的对不对

网友L:
这个东西让我想起来

中学时玩过高压点火。当时条件有限,变压器是旧黑白电视机上的一体化高压包,用555驱动3DD15做的。

个人认为,在这里用IRF3205不如IRF640或IRF740合适。楼主有兴趣可以一试。

楼主:
dadodo,IRF640记得我手里有,用过

更烫,它导通电阻大,允许电流小
虽然耐压高些

网友E:
这个电路问题复杂了

首先,这是单端电路,而单端电路正负半周对变压器的驱动是不一样的。现在楼主变压器次级用倍压整流,就是说,管子在正半周和负半周都要输出。正半周(MOS管导通)输出没有限制电流措施,几乎等于短路,估计相当大部分输出损耗在变压器和管子上产生热。而正半周变压器并未储存能量,故负半周也不可能输出多大能量(正因为如此,管子没有吸收漏感储能电路,也不曾被击穿)。
楼主又说,曾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变压器次级直接接点火电极。须知气体导电特性并非线性,产生电弧后两电极间压降很小而电流较大,呈负电阻特性。所以用于产生电弧的设备都是近似恒流特性,至少需要限制电流,例如交流电焊机。而楼主直接用变压器次级两端接点火电极,没有任何限流措施。这样将使功率大部分损耗在变压器和管子,送给电弧的功率并不大。
楼主要产生的是电弧,而不是火花,故电路必须有限流措施。而楼主的两个电极相距比较远,且是固定的,不像交流电焊机,两电极相接触一下引燃电弧,所以开始时输出电压必须很高,能够击穿空气间隙。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不很容易解决。电力部门一般是加第三个电极——引燃电极。引燃电极电压很高但电流较小。引燃电极与两个主电极之一发生放电后,空气电离,在两个主电极之间产生电弧放电,此时两个主电极间电压较低而电流相当大(相对引燃电极),引燃电极停止工作(不停止工作,也处于限流状态)。
所以楼主的电路,可能需要两个开关电源电路,一个引燃用,一个供两个主电极间电弧燃烧用。

网友E:
如果要求只用一个开关电源

那么这个开关电源必须有恒流特性。即输出开路时输出电压足够高,能击穿空气间隙,击穿后能将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显然普通恒压输出电路不能满足要求。
是否可以用电流馈电电路实现,还没想好。

网友E:
是否可以用双端电路如推挽或半桥

输出用倍压整流,利用倍压整流电路限流,还没有想好。
估计此法实现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

您说的术语我消化一下先,开关电源没弄过,555
这些术语也就有耳闻,我去查查资料先
我看警棍里面的电路跟这个差不多啊,大概原理也是这样的
要这么复杂啊。。。

网友E:
电警棍和你这个完全不一样

那是火花,不是电弧。
产生火花,是用较高内阻开关电源给一个电容充电,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后使空气间隙击穿,击穿后电容两端电压很低,停止放电,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电容重新充电后才可以再次击穿,换言之,不是连续放电。

楼主:
恩,您说的对

以前给我们做这个的就是一家做警棍的,呵呵,
要是电容充放电快些,也就是连续的电弧了吧

网友L:
这里头

决定发热大小的不是MOS管手册上的Rds和Id。

楼主:
那是什么呢?您说的是控制开关的波形

够不够抖?干不干净?开关损耗?

网友D:
如maychang、dadodo所言

这个应用要借鉴气体灯镇流器、或CCFL驱动:高压击穿,低压限流。

气体灯镇流器太过复杂,用漏磁变压器输出是最佳选择,输出串一电电容,调整漏感及电容,使原边谐振频率接近副边谐振频率,可获得最佳效果。

俺前年给朋友做过royer拓朴的CCFL驱动,输出功率6W,开路电压3KV,工作电压600V,正常工作时,两只sot-89封装的BJT只是温热。

网友D:
漏磁变压器是老技术

老式交流变压器即是,网上大把的

楼主:
奇怪了,我明明下午就回了啊

怎么没了,看上面像是变压器有气隙
记得我那次看变压器怎么制作出来的,那变压器电感量上不去,只有几十UH,小的可怜,原来才知道有气隙电感量就很小啊,呵呵不知道哦

网友E:
同意 PowerAnts 63楼意见

楼主:
您们都是专家级的

俺菜鸟,我估计要再修炼十年才能到你们万一啊,哎
两位大哥,,

楼主:
发现你们专家就是专家

到底不一样,预测的真准啊
maychang大哥说正半周没储存能量,我按照老黄头的说法,去掉一个二极管电容,发现正半周点不着火,只有副半周能点着火,火苗太粗了,都2A多,好旺,可不可以串个高压电阻限流啊

网友E:
管子还热得厉害吗?

楼主:
比那个热,电流大了一倍啊

不过火苗粗的厉害,一看汪多了
现在是只利用它富半周的电压
哈哈,刚刚照了个相,可惜数据线在家里,等回家给您看啊
这样就是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而且没倍压,电压不够高,距离远了点不着,要么得提高匝数比了

楼主:
晕,又没发出去

发现板子上真正的接法是右边所示
大概自定义变压器封装的时候,把副边管腿给定义反了
虽然感觉上应该差不多,但发现换成左边揭发后,电流小了0.3A左右,火焰形状强度差不多

网友D:
一点小建议

附图是20年前的一个试验电路。
磁芯是中波收音机磁棒,用铅笔在磁棒上画一圈,220V市电串100W白炽灯限流,电池碳棒磨尖作为电极,可将磁棒沿铅笔画的痕迹处截断,然后用磨石磨平,最后用4截组成口字形。当时想磨得很平,现在想起来很好笑。
高压包的绕制,花了很大的功夫,为了减小分布参数,将薄的透明胶带剪1mm及4mm左右宽的两种长条,0.1mm的漆包线每绕20圈,就在线圈两边都贴一层1mm的胶纸防止打火,再用4mm的贴一层宽的作层间绝缘,每个线包25层共500匝,4个线包串联,最后用浸入熔腊密封。试验证明,这个绕法的分布参数是比较小的。
高压电容则是用厚的封箱胶带,粘上香烟的铝箔自制。当时查这种胶带的介电常数,很不容易。
功率管是黑白电视机的行管。

这个电路,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开环的RCC,它的输出极限Umax=Vebo*N3/N2,式中,Vebo是BJT发射结的反向击穿电压。当时由于没有示波器,一切都是瞎子措象。只好以电弧及功率管的发热情况,来调试电路,功率管没有散热器,3.6V,1A的电流下,用手摸功率管可长时间忍受,现在估计管耗在1W左右。

在针形电极下可达到3mm的击穿距离,扁圆形电极可达到1.5mm,拉弧后电极距离在5-8mm后中断。电弧可瞬间点燃纸张,2秒钟内点然厚纸片,后来我曾经想到过用它来做成环保打火机,但体积一直无法做得很小。

楼主的图片,让童时的试验场景重现眼前,俺当时为负电极烧蚀的问题折腾了很久,就算给电极装上很大的散热面积也无济于事,看来发热是在电极与空气的结触面上。

你的原边可以借鉴一下这个电路,N1按电压比例增加即可,幅边还是用倍压整流,有利于可以提高击穿距离,而较小的储能电容,可起到限流作用。

楼主:
谢谢大哥

该怎么说呢,麻烦了您跟maychang大哥这么久
光说感谢表达不了我的感谢之情
为庆祝您喜得贵子,我要送一个红包!!!!

楼主:
它的输出极限Umax=Vebo*N3/N2?

它的输出极限Umax=Vebo*N3/N2,式中,Vebo是BJT发射结的反向击穿电压
???
哦,是,选个反向击穿电压大些的好了

楼主:
N1按电压比例增加即可

N2呢?这个反馈线圈需要增加圈数吗?
R1,C1需要怎么调整呢
汗,我真的不会算
起震条件,振幅保持等,,,哎

楼主:
晕,看明白些了

N2圈数越多,感应电压越高,通过电容充电后基极电压越高,查了下这个三极管Vebo是6V,现在这个原理图最多出6000V了,对吗大哥
HFE,80-200
D档的VCEO 200V,呵呵

网友D:
现在想来

C1上串个小电阻会好些。

PS:由于副边线包分布电容的作用,N2上的感应电动势很难达到击穿Vebo的程度。

楼主:
maychang大哥说

我那变压器副边5个槽分开的,分布电容应该不大
一加电,电源通过R1,向C1,L2充电
振荡频率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