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几个常用的8引脚51单片机

楼主(2008-06-09):
请大家推荐几个常用的8引脚51单片机

网友A:
好像nxp有

网友B:
买个89C51或者2051掰去几个脚~~~剩下8个用~~~

网友C:
教坏人(不小必掰多了是不是你帮忙接.呵呵)

网友D:
请教高人,怎么检测li/socl2电池的剩余电量

li/socl2电池放电曲线非常平,怎么测量电池的剩余电量,高手请指教。

网友E:
PIC 12系列单片机

网友F:
我用过

pic12C508

网友G:
P89LPC90X

X = 1 2 3 6 7 8

网友H:
oo的建议不好,掰完了就剩3个IO线可用了。

oo的建议不好,掰完了就剩3个IO线可用了。

网友I:
ATtiny11可以吗?不过有些还没有28脚的便宜呢。还有PIC12F508有8个脚,还有PIC10F200只有6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