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功能如何实现(模拟电路)

楼主(2008-06-11):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做开关信号呢?

一个0.2A的横流电路
一个0-1A的电流源
用个比较器作切换开关信号

网友B:
[转]几种VI转换和恒流源电路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06_1661.htm

楼主:
LS 2位都理解错了

看下这张输入输出特性图吧

网友C:
很简单, 两个元件 (除了2V基准)

楼主:
赤铸的意思是不是做个开关?

网友D:
5楼高明,

不知那个V/I模块换成个电阻行不行.

网友E:
感觉会有问题

个人看法: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相当于低于2V时你输出是对地短路的,虽然有些IC会自动保护,但长时间会降低器件寿命。

网友C:
就是做开关

当然开关可以串联(断路), 也可以并联(短路)
因为是恒流源, 总的来说并联比较好

to 8楼, V/I 是不能换成电阻的
这里的 V/I, 严格说是VCCS(压控恒流源), 电阻能实现恒流输出吗?

楼主:
作为大功率的开关并联有点问题

由于电流比较大,MOS也有饱和压降.

网友C:
注意这里是电流较小时才旁路

最大电流才200mA,算大吗?
mohm 的 MOSFET 也不贵

网友F:
帖个实用的,电流从外向里灌的

楼主:
awey 的图是单电源可行

但我的设计要求是-10~0,0~10V分别控制2个电磁阀,互锁的.必须要使用双电源.

楼主:
赤铸

注意这里是电流较小时才旁路-----------上面是恒流源,直接旁路要看恒流源的结构,有可能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