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如果量用万用表量电路板的5V和GND或3.3V和GND之间导通,会不会有电容被击穿了?电路板加电以后量LDO上的5V和3.3V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加电后电压正常,那就没有短路

网友B:
量电阻有多少ohm?

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