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不同设备,怎样保证时钟统一

楼主(2008-06-11):
四个无线设备,接受一个设备发射的无线信号,四个接受设备要输出比较精确的时钟信号,每个设备信号时钟误差不超过300ms,大约90s一个周期。怎样保证这四个设备的时钟统一?

比如:设备A,输出10s高10s低信号,设备B输出5s高15s低信号,设备C输出15s高5s低信号,设备D输出8s高12s低信号,信号必须同步输出,每个设备输出的信号误差不能超过300ms。

每个设备可内带时钟DS1302

网友A:
怎样保证这四个设备的时钟统一?

每个设备可内带时钟DS1302
-----------------------------------

四个设备要时钟统一.那更不能每个设备都用DS1302了.

要统一,不如发射设备提供同步信号给四个接收设备,如果接收路径一直的话.

网友B:
那要看你分时扫描一周的周期了

主机发送4组信号所占时间若足够小的话,例如只占100mS,那300mS的误差就有希望办到.可用ls同步信号的方法协调起始动作时刻.
你的主机若是位木太太,兜一圈要几秒钟,则需要先去休闲中心减减肥了拉.哈哈

网友C:
感觉用时钟DS1302还可以吧

感觉用时钟DS1302还可以吧,主机平常空闲的时候发信号给下位机校准时间

网友D:
各从机有单独的时钟芯片

好处是可以减少主机发同步信号的次数,不必频繁同步各从机。

网友E:
3楼说的很关键

无线通讯的时间如果不太确定,比如有时需要100ms,有时需要500ms,那校准从机就难了。。。
如果是确定的,时间长短倒不重要了,也不需要用什么DS1302,用个晶振就OK了,一般的晶振也都是几十或几百ppm,足够了,然后用4楼说的方法,主机定时给从机校准。。。

楼主:
无线定时发送一个数据包,接收设备

同时接受,根据协议各取所需内容。

因为数据可能数天也可能数月不变,不想定期发送数据包。如果定期发送数据包的话,以收到数据包为时钟统一校准如何?

网友F:
应该没难度,

一:误差是300mS,表面上很小,
但是相对于90S不算小了.
算差一点的时钟,10S/天,
1S/2.4H--100mS/864S,
理论上864S只要有一次对时就足够了,90S安排一次对时都有9次.

网友E:
应该有群发的数据包吧?

如果有,利用它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定期发送,真的很难同步了。。。

网友F:
看着就象无线交通灯.

楼主:
类似于无限交通灯

网友G:
就是数据包对时,整个就是协议的问题!

网友H:
如果是双向通讯,则实现"误差不超过300ms,90s一个周期"毫无难

更高精度都可以

楼主:
to:xwj 如果单项有难度吗?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H:
单向的话,你靠什么来让“四个接受设备”同步?

网友I:
单向为什么不能同步?

电视信号咋送同步头的?

楼主:
单向的话,以接收一个数据包为同步信号,误差应该不会超

网友H:
唉,我还以为“四个..设备要输出..信号”给主机呢

“四个无线设备,接受一个设备发射的无线信号,四个接受设备要输出比较精确的时钟信号”

偶前面搞错了
既然有“一个设备发射的无线信号”,那靠“无线信号”同步即可,“四个无线设备”根本就不需要时钟

网友J:
确实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由主机发送同步基准,只要数据包定长,延时就是常数,精度可以轻松满足,本地再运行一个定时器用于发生突发干扰时的时基同步即可,每次由主机发送的同步基准校准,这样就不会有积累误差了。实时时钟如果不是还有其他需求,仅用做定时器的话可以省略。

网友K:
主发射信号带同步信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