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怪事。。。

楼主(2008-06-12):
因为身边没测电笔,本想用万用表判断一下火线和零线,分别把两根线对接地线量了下电压,居然都是110V,表是用的交流档。
我的插线板是连接在一个墙上的插座上的,我怀疑是我的插线板质量有问题,就把插线板拔下,直接量墙上的插座,结果是正常的,一根线基本是0V,另一根约是几十V。
我把插线板拆开,仔细检查了下,里面很工整,没有什么搭连短路的地方,用表量也是没有相互间的短路。
后来怀疑是插线板有其它的设备插在上面,将其全部拔除,再量,电压低了点,一个130V左右,另一个90V左右。
想了很久,难道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各位有空也试试,有高手过路的,希望能给个解答。。

网友A:
你的插板没有地线或者地线断了...

网友:
你的接地线不是真正的地。

110VAV,有时电脑的外壳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A:
3楼所描述的现象,也是地线断路或者根本没有。

网友B:
楼主墙上的插座都没接大地。

网友C:
补充:

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你的插座有没有地线?
而是说,你的整个电网(主要是针对供电端----高压转市电端)没有中线接地而造成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插板的接地线没有断,这个我肯定量过的,但墙上的插座我就没办法确认了。。。
估计可能是供电网入户时接线不规范,接地线是假的。还有,按规范一般应该是左零右火,我墙上的插座却是左火右零,唉。。。

网友D: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干活的挣不了大钱不?

就是这样,不规范,施工什么都不规范,所以最后坑自己带同行

网友E:
LZ可以找开发商索赔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网友F:
不规范,所以俺用的插座上的开关即使关了,俺也要拔下插头,谁知道这个开关断的是零还是火线?即使是断开的火线也不保险。

网友G:
装修问题,装修不懂,我家强电,都经检查后用的,人命关

网友H:
我自己装的也没那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