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大障碍,请教PG牙规了

楼主(2008-06-17):
哈哈,尤其期望tyw出手相助。

少说也有一个礼拜了。我遇到一个关于PG牙规的问题(原本是可以通过厂家解决的,可是因别的方面越来越糟糕,实在不愿意找他们的了~)。可是,一直没有弄清楚它的具体意义。目前所得到的唯一进展是知道PG**是德国标准的东东,应用场合主要是电缆、电缆保护(软)管。请各位出手相助。

如下表,各项数据如何理解呢?重点是“Thread Size”项。

Pg Thread DIN 40430 Steel Conduit Thread
For cable diameter
mm
Thread Size
Major Diameter
mm
Tapping
Drill Size
Pitch
mm
6,0
Pg 7
12,5
11,3
1,27
8,0
Pg 9
15,2
13,9
1,41
10,0
Pg 11
18,6
17,3
1,41
12,0
Pg 13,5
20,4
19,1
1,41
14,0
Pg 16
22,5
21,2
1,41
18,0
Pg 21
28,3
26,8
1,59
25,0
Pg 29
37
35,5
1,59
32,0
Pg 36
47
45,5
1,59
38,0
Pg 42
54,0
52,5
1,59
43,0
Pg 48
59,3
57,8
1,59

网友A:
参考一下

PG7-----是德国赤佬 DIN 40430-1971 钢制导线管螺纹标准中的螺纹标称值,相当于公制螺纹中把6毫米螺纹叫M6一样.
Tapping Drill Size ----- 攻丝钻孔尺寸
Pitch ----- 螺距(螺纹节距)
Major Diameter ----- 螺纹外径
For cable diameter ----- 适用电缆外径
Wrench Size ----- 扳手尺寸

网友A:
一个有用的小东东,用"学术翻译"往往能得到狗屁较通的结果

词博科技英语词典 → http://www.kejiyingyu.com/search.php?handle=dict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kejiyingyu.com/search.php?handle=dict"></iframe>

网友B:
不错

老t叔出手总是精品

顺便推荐一下谷歌金山词霸

楼主:
谢谢老T

Major Diameter ----- 螺纹外径,为什么是外径?是天生这样的?

网友A:
你用"学术翻译"可得下面三个解释,外径较合式,叫大直径就外

楼主:
白天好好想了想,还是不清楚PG是何意义

虽然概念上是知道了,但数据和图形上如何表示,它有什么特点?还是不得而知……

PG7-----是德国赤佬 DIN 40430-1971 钢制导线管螺纹标准中的螺纹标称值,相当于公制螺纹中把6毫米螺纹叫M6一样.

网友A:
砂锅是这么漏的

Pg 基本尺寸

编号    螺纹类型  大径d=D  螺距 p  每英寸牙数  中径 d2=D2  小径 d1  牙型高度  H1 钻孔直径
型号              mm       mm        tpi       mm          mm        mm       mm
Pg7     Pg        12.50    1.270     20        11.89       11.28     0.61     11.40
Pg9     Pg        15.20    1.411     18        14.53       13.86     0.67     14.00
Pg11    Pg        18.60    1.411     18        17.93       17.26     0.67     17.25
Pg13.5  Pg        20.40    1.411     18        19.73       19.06     0.67     19.00
Pg16    Pg        22.50    1.411     18        21.83       21.16     0.67     21.25
Pg21    Pg        28.30    1.588     16        27.54       26.78     0.76     26.75
Pg29    Pg        37.00    1.588     16        36.24       35.48     0.76     35.50
Pg36    Pg        47.00    1.588     16        46.24       45.48     0.76     45.50
Pg42    Pg        54.00    1.588     16        53.24       52.48     0.76     52.50
Pg48    Pg        59.30    1.588     16        58.54       57.78     0.76     57.75

楼主:
谢谢!好细致的编辑!!

还不明白的是:Pg7中的7在表中如何体现呢?此外,字母g在此是何意,有实际意义吗?

编号    螺纹类型  大径d=D  螺距 p  每英寸牙数  中径 d2=D2  小径 d1  牙型高度  H1 钻孔直径
型号              mm       mm        tpi       mm          mm        mm       mm
Pg7     Pg        12.50    1.270     20        11.89       11.28     0.61     11.40

网友A:
Pg7=7号德国猪,哈哈

晕蒜方法:
Pg7=Pig+6=Pg+i+6=Pg7  →  这布死7号德国猪西死马?哈哈

大概跟那个"适用电缆外径 6"还有点关系吧,德国赤佬都是六指手,把6数成7了拉(那个多出来的指头也奉送给泥了啦),哈哈
晕,没有死马实际意义,当它德文单词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