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3c46读写程序

楼主(2008-06-17):
谁有93c46的读写程序??
要8位模式下的(org接地模式)。
不胜感激!!!!!

楼主:
最好是c语言的!!

我用的是keil c51!!
最好是c语言编写的程序!!!
谢谢!!!!

网友A:
其实网上一搜就有了

c51写的93C46的读写程序
http://www.eebyte.com  2003-4-22  电子工程师网站#include <reg52.h>
sbit CS=P2^7;
sbit SK=P2^6;
sbit DI=P2^5;
sbit DO=P2^4;

/*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
extern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Data);
extern void Read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extern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 Write enable must precede all programming modes.
void Ewe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CS=0;
SK=0;
CS=1;
InData=0x98; // 10011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Disables all programming instructions.
void Ewd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CS=0;
SK=0;
CS=1;
InData=0x80; // 10000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Reads data stored in memory, at specified address.
unsigned int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result;
Ewen();
SK=0; DI=1; // 110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8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DO=1;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SK=1;
result=(result<<1)|DO;
SK=0;
}
CS=0;
Ewds();
return(result);
}
// Writes memory location An - A0.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int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Ewen();
SK=0; DI=1; // 101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4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DI=InData&0x800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 busy test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 Erase memory location An - A0.
void Erase(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Ewen();
SK=0; DI=1; // 111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0xc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Erases all memory locations. Valid only at VCC = 4.5V to 5.5V.
void Era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Ewen();
CS=0;
SK=0;
CS=1;
InData=0x90; // 10010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Writes all memory locations. Valid only at VCC = 4.5V to 5.5V.
void Wral(unsigned int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
Ewen();
CS=0;
SK=0;
CS=1;
address=0x88; // 10001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DI=InData&0x800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unsigned char Read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1;
if(address&0x01) return((unsigned char)(Read(temp)>>8));
else return((unsigned char)(Read(temp)));
}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1;
if(address&0x01) Write(temp,(unsigned int)(Read(temp)&0x00ff|(InData<<8)));
else Write(temp,(unsigned int)(Read(temp)&0xff00|InData));
}
void Read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while(Number!=0) {
*RamAddress=ReadChar(RomAddress);
Ra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int temp;
if(Number==0) return;
if(RomAddress&0x01) {
WriteChar(RomAddress,*RamAddress);
Ra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
if(Number==0) return;
while(Number>>1) {
temp=*RamAddress;
RamAddress++;
temp=temp|(*RamAddress)<<8;
RamAddress++;
Write(RomAddress>>1,temp);
Ro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Number--;
}
if(Number) WriteChar(RomAddress,*RamAddress);
}

网友A:
这个汇编的解释较多,便于阅读

93C46 串行EEPROM 数据读写.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20159183.pdf

楼主:
这个c写的程序试过吗??

这个程序我试过!怎么就是不好用??
我现在找了一个93c66的讲究着,用这个93c66的程序最后两位数据没法读写

网友B(2010-04-13):
/*********************************************************************************************************
** 函数名称:    WriteChar() , ReadChar() , WriteString() , ReadString() , Erase() , Eral()
** 功能描述:    93c46读取字符和字符串函数
** 输 入:      写入一个字符: address , InData
                                                          写入地址 , 写入数据
                                读出一个字符: address
                                                          读出相应地址的数据
                                写入字符串  : *RamAddress ,RomAddress , Number
                                                           读入数组指针 , 93c46写入起始地址 , 写入字节个数
                                读出字符串  : *RamAddress ,RomAddress , Number
                                                          读入数组指针 , 93c46写入起始地址 , 写入字节个数
                                擦除一个字节: address
                                                          要擦除的存储区地址
                                擦除所有存储区: 无输入函数
** 输 出: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作 者:      王恒智  (修改  程序匠人源码)
** 日 期:      2009年5月13日
********************************************************************************************************/
#ifndef __93C46_H__
#define __93C46_H__

sbit CS=P1^0;
sbit SK=P1^1;
sbit DI=P1^2;
sbit DO=P1^3;

/*
extern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
extern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extern                         void ReadString(unsigned char data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extern          void Erase(unsigned char address)
extern          void Eral(void)
*/

// Write enable must precede all programming modes.
void Ewe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CS=0;
SK=0;
CS=1;
InData=0x98; // 10011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Disables all programming instructions.
void Ewd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CS=0;
SK=0;
CS=1;
InData=0x80; // 10000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Reads data stored in memory, at specified address.
unsigned int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result;
Ewen();  //擦除和写入允许
SK=0; DI=1; // 110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80;
for(temp=8;temp!=0;temp--) // 8
{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DO=1;
for(temp=16;temp!=0;temp--)// 16
{
  SK=1;
  result=(result<<1)|DO;
  SK=0;
}
CS=0;
Ewds();   //擦除和写入禁止
return(result);
}

// Writes memory location An - A0.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int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Ewen();
SK=0; DI=1; // 101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4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DI=InData&0x800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 busy test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Erase memory location An - A0.
void Erase(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Ewen();
SK=0; DI=1; // 111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0xc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Erases all memory locations. Valid only at VCC = 4.5V to 5.5V.
void Era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Ewen();
CS=0;
SK=0;
CS=1;
InData=0x90; // 10010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 Writes all memory locations. Valid only at VCC = 4.5V to 5.5V.
void Wral(unsigned int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
Ewen();
CS=0;
SK=0;
CS=1;
address=0x88; // 10001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DI=InData&0x800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SK=0; SK=1;
}
SK=0; CS=0;
Ewds();
}

*/

unsigned char Read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1;
if(address&0x01) return((unsigned char)(Read(temp)>>8));
else return((unsigned char)(Read(temp)));
}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1;
if(address&0x01) Write(temp,(unsigned int)(Read(temp)&0x00ff|(InData<<8)));
else Write(temp,(unsigned int)(Read(temp)&0xff00|InData));
}

void ReadString(unsigned char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while(Number!=0) {
  *RamAddress=ReadChar(RomAddress);
  Ra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RamAddress,unsigned char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int temp;
if(Number==0) return;
if(RomAddress&0x01)
{
  WriteChar(RomAddress,*RamAddress);
  Ra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
if(Number==0) return;
while(Number>>1)
{
  temp=*RamAddress;
  RamAddress++;
  temp=temp|(*RamAddress)<<8;
  RamAddress++;
  Write(RomAddress>>1,temp);
  RomAddress++;
  RomAddress++;
  Number--;
  Number--;
}
if(Number) WriteChar(RomAddress,*RamAddress);
}

#endif

这是对93c46设计的头文件,是一些示例程序。我测试了,可以在板子上跑。但是我没有弄明白里面的result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