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能告诉我这个邦定芯片的型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18):
恐怕此题无解

想知道型号可顺着晶振脚位,reset脚位及电源脚位去查28pin的cpu
不过意义不大,知道cpu型号也没用,里面程序肯定加了密

网友B:
不一定是28Pin的

机率只有10%

网友C:
写程序的单片机

很老的方案,叫朋友写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