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器件切断电池供电的?

楼主(2008-06-18):
虽然我的系统是220V交流供电的,可以不考虑低功耗的问题,所以以前用继电器控制电池的供应,上电的时候闭合继电器,过放的时候断开继电器,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掉电的时候,不耗费任何电流,但是继电器一直吸合,需要耗费一些电流,为了在上电时候省些电,我换用了MOS管,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静态电流之类的东西,我的电路居然在MOS关断的时候耗费电流,这样的话,虽然上电的时候电流小了,但是电池过放后,虽然关断了MOS管,但是仍然耗电,不能保证电池安全,周末的时候,两天没上班,结果电池从12V放到了9V。

我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既保证上电的时候电流小,又保证掉电的时候不耗电流,或者功耗非常低。

或者大家也是用MOS管,而是我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A:
是你的设计问题,MOS没有截止

要加偏置的

网友B:
用二只整流二极管就行了,主电源与备用电各串一只

这个图可参考一下,D4,D5就是你要加的二极管,型号根据实际情况选

网友C:
电路问题!

电路问题!看下书,再做个仿真

楼主:
怎么判断MOS管完全关断?

关断的时候,我把栅极接到源极上。

开启的时候,我用三极管通过分压电阻,把栅极拉到1/2的源极电压。

会不会是MOS管没问题,而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D:
楼主那是你的个人网站?

挺好的哦,不错不错,收藏了!
也巧,我的也有电池供电,也要避免耗电,你看看吧:

D4支路由外电路硬触发,三极管导通后给后面的2576供电输出5V.
D5直接连接到MCU,保证外部触发丢失后仍然保持供电,当工作完成后切断自己的电源。

咦……居然跟tyw前辈的标号一样,也是D4/D5,不会这么巧吧???荣幸荣幸,真是太巧了!不足之处还望tyw前辈指点!

网友E:
楼上的的电路是我梦寐以求的 超赞

楼主:
楼上两个电路想得很周到阿

下面是我的,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上,你图上那么多"PCB Rule"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一根线上还有两个?是OrCAD画的吧?

楼主:
分开定义的,有定义线宽的,有定义线间距的

楼主:
我的MOS管的定义

1 - Gate
2 - Drain
3 - Source

这种用法能完全截止MOS管不?

网友F:
R18阻值太大.

网友G:
就跟主板上的CMOS电池供电一样

主板上使用1个BAT54C,也就是2个二极管了
平时开机工作后,使用主板电源,拔电源后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H:
回6楼

F1是不是保险丝啊,怎么工作的啊,好像不起作用啊?保险丝烧断和没烧断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I:
怀疑6楼电路是否能可靠关断,做过多次实验吗?

如题,关断之后MCU电压缓慢下降,I/O是否可以确保是低,直至电压降为0?

网友J:
同意楼上说的

不过这个虽然属于设计问题,但是解决起来倒是很简单
只需要在控制脚上并联一个小电容即可

网友D:
不好意思,确实不可靠!

巧合的是,我焊的第一块板子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可靠的很!所以就给贴上来了!
但后来做了几块却至少有两块有问题(另几块因缺元件还没来得及测试),由于一直用的是第一块板子做试验,所以一直都蒙在鼓里,以为很可靠呢,晕死!

正准备改进,有疑问还是问这里的前辈吧!

不好意思,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