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ART一转四的电路

楼主(2008-06-19):
求UART一转四的电路
哪位高人可以提供参考一下,以前用过一个用三极管做的不好用,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做啊,请指点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51eda.com/Article/embed_system/rtos/200612/8562.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51eda.com/Article/embed_system/rtos/200612/8562.html"></iframe>

网友B:
还是用专用芯片省事

同意2楼的

网友C:
4052多通道切换

楼主:
那个只能传给一个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