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输入接地怎么还有信号显示?

楼主(2008-06-19):
电路板上有一个地的测试点,焊接了一个插针,将示波器的探头地端夹子夹在这个插针的位置,将示波器的探头测试电路板中其他芯片的地管脚,示波器显示一些杂乱的波形和一个有规律的波形,200多毫伏,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焊插针的测试点地位置,就是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连接示波器的接地端夹子,这个夹子夹在电路板上的地测试点位置,示波器显示有杂波,幅度将近200毫伏。
4层电路板,铺的一个整个地层。

将示波器的探头从电路板上拿下来,将示波器的探头地端夹子夹在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端,示波器没有杂波显示。。

是否能说明夹子电路板上地端时候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电路板产生的呢?
示波器的探头地夹子夹在电路板上地测试点时候,探头测试地点,怎么还会有波形显示呢?

网友A:
能否把波形发上来看看

网友B:
说明楼主PCB的地回路设计有问题,接地电阻太大了

当然,也可能是测试点不对。

楼主:
我是一个地层

我是一个地层,电阻不会很大,就算是电阻大,那么我将示波器的探头地夹子和探头探针连接在一起,然后放到电路板上的地测试点的时候,这为什么还有干扰波形呢?探头离开电路板的测试点示波器的显示屏幕就没有干扰波形了。干扰波形是个频率很高的波形,还有点正弦夹在里面,这个正弦的频率不是50Hz,周期100微秒吧。

网友C:
两者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肯定是你电路板的地和示波器的地没有接在一起接地的缘故了

楼主:
肯定是你电路板的地和示波器的地没有接在一起接地的缘故

肯定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D:
设计问题

 可能是电路板的设计问题,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路板接地和示波器接地电阻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E:
夹子线太长了

它与地平面构成一个环路面积,当这个环路面积够大时,容易感应到杂讯,100uS的周期,说明存在10KHz左右的强磁场辐射源

网友F:
楼上讲的有点道理

网友G:
同意powerants,几十K的杂讯也可以感应到,

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