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双向可控硅BTA06碰到问题了,

楼主(2008-06-20):
负载是500W的AC220V单向交流电机。。用MOC3061来驱动动BTA06来带动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电机不会停止,,3061的触发LED已经完全关闭,,
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负载一定要加RC?我只加了压敏电阻10D471,,,
我的接线方式如图,就是负载没有加RC

网友A:
需要从两个地方入手

1、可控硅要可靠关闭,需要电流最小维持电流以下,并且持续一定时间。这两个参数需要查器件手册,正弦交流电过零处的时间是很短的,是否满足关断的条件?
2、门极是否有干扰?330欧电阻要靠近门极及T1脚,且门极与T2、驱动电路构成的环路面积要小,避免误触发。

网友B:
感性负载必须加RC吸收回路

网友A:
500W的单相电机

一般可认为是电容运转式电机,它不会产生瞬变干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在电机两端加RC,但如非正弦绕组的话,电流会有较大谐波成分,如在过零处与基波叠加,可能导致电流瞬变,而不能满足可控硅的关断条件:最小维持电流+足够的门极多子中和时间

感性、容性负载需加RC吸收回路,以避免因电压、电流相位差引起的dv/dt问题,103可能小了些,可加大到104

如电机为串激式,那电机两端是一定要加RC的了

网友C:
感性负载是需要做电流过零判断才好把^^

网友A:
这个考虑过

之所以没列出,是因为楼主已经说明:3061的触发LED已经完全关闭

楼主:
感谢PowerAnts,yewuyi,chunyang回贴

几位的大名很有印象,,
这个电路控制板才用了10台左右,开始没发现问题,只是最近一台特明显。连换3块板都一样的结果,刚换上去可以正常开启,关闭,工作一段时间,不多时就一样了,只有拔掉电源才能关断,,可以再次启动,就是关断的概率只有50%。

“感性、容性负载需加RC吸收回路,以避免因电压、电流相位差引起的dv/dt问题,103可能小了些,可加大到104”这里电容取104,电阻100R是否合适?不知道取大好还是取小好,我看有的取1K,有的取几十欧,,

除了RC外是否还要加其它的东西可以避免可能停不下来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温度过高引起,,,

昨天去了客户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吧,关掉电源后用手摸了下BTA06的散热片,很烫手,,还不清楚是散热片小了?还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可能?,因为当时只有一台机器,没法比较,,,,BTA06本身的发热功率到底有多大呢?资料上我还没找到怎么计算本身的热功率,,,还请高手指点,,
最早设计好的时候考虑过,但是长时间工作后,我断电马上去用手摸,只一点点热,,,也许是当时气温低吧,,,

网友D:
倒也是.不管是什么负载,电流要反向,

必定会经过一个自然关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