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阻箱坏了,想拆开修,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08-06-20):
市面上常见的那种6个旋钮的变阻箱,一个旋钮变得很难转得动,想自己修修,不知道结构怕拆开装不上,先在这里请教一下,试了试旋钮无法直接拔下来,底部有4个螺丝,是不是只有拆这个了?拆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大胆拆,没死马花头的,加点油就行了

网友B:
俺一般来说,就是先简单的判断,先拆那里,不行就是见到螺丝都给它拧下来。嘿嘿!

网友C:
不在城里很难修好,在城里就方便了

网友D:
旋钮可以直接向上拔出的!!!:)

楼主(2008-08-16):
修好了

呵呵,修好了,这段时间一直没空上来。还是把维修过程写在这里说不定哪天谁会用得到。楼上的jilinhuangtao说的对,旋钮是可以拔出来的。我一开始就这么想的用螺丝刀撬了撬,没效果,还把旋钮撬掉了一小块,汗。后来把所有螺丝拧下来,3个在底下,一个在上面还滴了胶的,都清理干净把螺丝拧下来,就打开了。里面是6个铜盘,旋钮中心的螺杆一直穿到铜盘上由一个弯的铁丝横穿固定,把这根铁丝拆下来以后,就不敢乱动了,因为连接到铜盘上有很多焊死的铜丝要是都拆下来可太费劲了,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装回复原,别的东西也都不敢乱撬了。后来想到找这个变阻箱的厂家问一下,电话打到上海没想到接电话的就是个行家,告诉我把铁丝拆掉后,拿个小锤子向外敲旋钮的螺杆就可以敲出来的,不过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可能就是旋钮转得久了有点下沉得太厉害导致越来越紧,所以只要轻轻将它向外敲一点就恢复了。后来还有另外一只旋钮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又拆了一回,呵呵。

网友A:
恭喜lz会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