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微功耗运放噪音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用AD8539(运放)+ AD7654(ADC)做采样系统,AD8539是rail to rail的微功耗运放,结果噪音奇大,跳码达到100左右,换了Ti的OPA333也是如此,但同样的PCB上,换上OPA2277,效果就非常好,采1000个数,跳码才6个码,可惜OPA2277不是r-t-r的,功耗也超出要求,不知为什么。以前没用过这种微功耗器件,有经验的大侠提示一下?

网友A:
跳这么厉害?软件滤波 怎么样?用西格玛德或双积分ADC如何

楼主:
郁闷,大家都不理我,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很棘手?

网友B:
上图吧,这样没法说

楼主:
没什么图好上的

就是用运放做了一个跟随器而已,跟随器后面接的就是ADC了。输入则是直接接地也不行,关键是,直接换上OPA2277就可以,什么都不改。

网友A:
微功耗的东西本来抗干扰就差。

你用的AD7654大概是逐次比较型的,抗干扰又差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软件滤波 可以改用双积分和西格玛-德尔塔的ADC

网友C:
这么有钱的项目

 AD7654上百块一片,你采样速度要求多少?ADC+几路OPamp 总功耗要求多少?
低功耗时运放噪声不容易做好,高精度容易做,你还要R-R的,不要选7654这种中高速片子,用低速的双积分片子反而容易控制噪声些。

楼主:
终于搞定了,庆贺之

汇报一下,同时感谢各位回帖的热心朋友。
是ADI给我的运放有问题,今天FAE来给我换了就好了,效果如下:
输入约1.248V,测1024次,输出分布如下:
16215    3次
16216    55次
16217    298次
16218    472次
16219    176次
16220    20次
    虽然不算特别理想,考虑到AD转换时CPU正全速运转,肯定会产生数字噪音,也算满足要求了。
    早要怀疑运放本身的问题就好了,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D(2014-07-02):
你好! 我也使用ADC7654和AD8638这款芯片,噪声很多  ,能否分享下你的设计图和采集程序  ,非常感谢!

网友E(2022-05-06):
请问一下楼主还有用到AD853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