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超温!

楼主(2008-11-18):
电子产品老化温度超过芯片温度等级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看超到什么温度。太高就会变成碳。

网友B:
电参数无法保证直至发生不可逆损坏

楼主:
高温箱失控,温度达到90度,元器件表面温度估计100度,大约

网友C:
对电气性能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器件的失效,主要集中在早期和晚期。12个小时的100度老化,相当于常温1500小时以上。对加速不稳定器件的失效起极积作用。不过,电解电容的伤害比较大。结构件所受的影响则未知

网友C:
前提是半导体器件结温不超过150度

楼主:
谢谢

因为老化后发现产品的抗干扰比较差,一台没有老化的比较好。

现在已经找出问题所在。不是老化损坏了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