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输出功率和电源的功率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08-11-19):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 下功放的输出功率和电源的功率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不同的话它们大概有什么样的比例啊。谢谢!!!!!比如一个功放能输出200W的功率。它的电源功率是多少?

楼主:
好像楼上还没说到重点啊?

我有点看不明白啊?好像没把它们的关系讲出来?还是不大理解。可能我是初学者吧?还有哪位说得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A:
电源的功率比较实在些

功放的,不同的测试方法,相差近百倍

其中有不截顶功率、最大不失真功率、最大输出功率、峰值功率、峰值音乐功率

通常情况下,越到后面数据越大,峰值功率可达最大输出功率的8-10倍。它是指音频信号输入在动态范围的最小信号值,等电源部份电压升到最高后,信号输入端加一个淬发大信号。

网友B:
任何放大器都有效率

    放大器的效率由电路结构和元器件共同决定,甲类放大器的效率最低,约30%,D类最高,约90%,最常见的甲乙类放大器则在70%左右。当然,实际衡量时还需考虑功放的前级和其它电路,从电源端看去,这会降低整体效率。一般功放(甲乙类)可认为电源输出功率的60%-70%之间为实际输出功率,不过若要再考虑电源转换效率的话,该数值还会进一步降低。
    从电源输入看去,功放的输出功率=电源输入总功率×电源转换效率×功放效率,用这个等式可计算出设计目标输出功率所需的极限电源功率,然后根据功放指标留取适当的余量,一般为1.5~10倍,瞬态指标要求越高,余量越要留大。

楼主:
有点眉目了

谢谢楼上的老师现在有点眉目了。要是在清楚一点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B:
应当说该提到的基本上都提到了,只是没有精确而已

    但工程中这里无需精确,否则要分析具体电路模型。相关基础知识则需要你自行学习掌握,再有问题另开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