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10元的发电手电,上图。。。

楼主(2008-11-27):
真正的手动发电,蛮有创意的:

这是已经拆开的,齿轮左侧就是驱动内部齿轮的主驱动杆:

居然用的是纽扣电池,带了三个高亮LED,还是挺亮的!
我很不解的是,他为何用了两个不同的电池!开始以为是不是装错了,又拆了一个,装的还是两粒不同的纽扣电池!

这是电路图,有点不明白他为何不把D3直接接到电池组的正极上?
关闭手电的时候给直接给电池充电不更好吗?
否则发电的时候LED必须是打开的,不打开它还不知道!

楼主:
不明白两个问题:

1、均用了这两粒不同的电池,为何?其中的一个是锂电池,这电池容量一般多大?居然能驱动三个高亮LED;

2、D3的负极为何不直接接电池正极?这样似乎很不合理!

电路图中D1×3是三个高亮LED直接并联的,使用时感觉还是挺亮的;
左侧的那个单个的LED是紫外LED,照钞票的,来这里问过,好像还是xwj老大告诉我的这种LED.

就是不明白,能否指点!

网友A:
因为白光LED的开启电压高,一般都大于3.6V,一节电池点不亮

所以就用一个3V的电池和一个1.5V的电池串联咯
这时就算电池内阻大点,多出1V多的电压也可以“很亮”了

这个手电也是骗人的,电池根本就充不了什么电哦

网友B:
个人认为,可能是为了保护充电电池被发电装置发出的过高的电压击穿。或者是为了使用的时候方便,当电池没电时,这个时候的大部分几率是你正需要照明,要是按照你的说法就必须先把灯关了,发电数分钟后再打开,不就耽误用了吗!

网友B:
哈哈

其实我也在怀疑这个手电的真是性,因为买回来就一直在亮,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充电

网友C:
发电装置充其量是在电池没电时点亮LED

你试试把电池取出,看能不能点亮LED?

楼主:
可以,一闪一闪的,能点亮的!

4楼:不影响的,开关打开的后充电装置会同时给电池、LED供电;开关断开后,就只给电池充电了!

晕啊,原来那个是1.5V的,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xwj老大!

再上图,不是假发电的啊!

楼主:
贴图:

拆到这里时,想起了跟这个原理几乎完全一样的电机,折磨了我很多年没弄明白!也在这里贴过一个Pro/E的效果图,当时不知道所谓的磁爪(是这个名字吧?),所以一直搞不明白,还是tyw厉害,这个电机的专利都给搜出来了!

现在感觉每次拆东西都有收获~_~

楼主:
上图中两个磁爪之间是塑料骨架

骨架上就绕了线圈的,挡住了,照片没拍出来!

网友D:
还真有点奇怪

  图中的锂锰电池加一粒锌锰比三粒锌锰扣子贵不少,Boss会同意是个怪事,难道是模具做好才发现空间不够?

网友E:
补充

电路原理上是可充电的确;但电池根本就不是可充电电池,不能充电的,骗人!

网友F:
D3为什么那样接?因为CR...不是充电电池.

网友G:
那个叫极爪,不叫磁爪。这些电池充几次还是可以的。

网友H:
长见识了

听课中。。。

网友I:
一样

和14楼一样

网友J:
用法拉电容行吗?

网友K:
手动发电时电流有多大?

网友L:
如果是充电电池,或者是法拉电容,那就能充电!

网友M:
电路图好像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你你画的电路图好像有点问题,发电装置的负极到电源负极的那根线不应该连上,你这样连上,就把电池给短路了,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N:
这个价格利润不高

楼主:
谢谢版主,居然加酷了!

刚才发现,同时感谢大家,原来叫极爪,谢谢纠正!
我主要还是觉得这个小玩意的创意价值远大于技术价值,哈!

同时发个广告,转让下面的展会汇编,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本汇编有一定价值,带在身边好几年了,可惜一时对我没啥用,现在转让啦(在这里发不违反版规吧?):
买的话去这里:
https://login.taobao.com/auction/fast_buy_item.htm?auction_id=5690e0ea2c1dc459eabb68d0c9a207a8&x_id=null&key=88e519c1c3ef25cbdeaf756d9d4ceced

那次展会比较重要,头衔是“国家"十五"重大科技成就展”,参观需要凭官方邀请函(是不是明确不对普通民众开放不清楚),我是费了很大劲才让人帮弄进去的,那次展会的旁边同时举行军方的十五科技展,卫兵站岗,根本没机会进去啦!
当时还碰到一位自称俄罗斯大使馆的外国人,他也想进去,可惜工作人员委婉谢绝了!应该是俄罗斯人,大高个,气质也很像,北京话说的太地道了,开始在我身后,我扭头才发现居然是个老外,太佩服他的中文了,只听他说的话几乎不可能会感觉到他是老外!

好了,以下是有关本汇编及十五展会情况的链接:
http://appweblogic.most.gov.cn/was40/outline?page=5&channelid=44374&searchword=%E7%A7%91%E6%8A%80%E6%88%90%E5%B0%B1&sortfield=-DOCRELTIME&ispage=yes

http://www.most.gov.cn/tpxw/200509/t20050927_25022.htm

http://www.most.gov.cn/tpxw/200509/t20050919_24797.htm

http://www.most.gov.cn/ztzl/qgkjdh/qgkjdhtpxw/200509/t20050923_27469.htm

该资料汇编包括详细的科研单位、公司及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其中的部分照片可以到我的相册查阅:
http://photo.163.com/photo/cnchip/#m=1&ai=24085083&p=1&n=21&cp=1

谢谢版主放行!

网友O:
很有兴趣了解,但不知道开关拨至左边时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P:
我也买过

     我的现在是点不亮了(电池没电了),用手冲电时,LED就会闪一下,给电池充电就很难了, 也许是充电效率低吧, 或者就不能冲

网友Q:
里面装的不是充电电池,想要装充电电池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R:
这个做是为了保护电池

利用3个灯对发电输出进行稳压. 电工还是很辛苦的,省了整流 省了稳压 难啊!鬼姥看到这些电路,也只能摇头啊!

网友S:
电池能充电,不过效果不太好。

我去年这个时候买了一支。10元。

后来我爱上了它,只要出差,我总是带上,以免万一需要应急照明之用。

电池是能充电的,但充电效果不太好。我当时买不到半天就决定一口气放完电,看看是不是能充电。开始真的以为不行,后来我想也不对,于是连续多发电一段时间,结果还是能保持点亮状态一段时间。

当然,电路是有缺陷的,那么好的电池,居然这样折腾!不过,我觉得这玩意还是比较实在,比起那些几百元的锂电池电筒,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如直接用普通电池电筒了事。

网友T:
也在火车上见过,可惜老婆不让买。

哎。遗憾啊。
不过我感觉火车上卖那个揉一下能热半天治风湿的那个软软的包包,里面肯定是有电池的。

网友U(2009-11-17):
这个我也拆过却没留心过这些
汗哦~~
要多学习了

网友V:
D3接法是正确的。当产生电装置产生电。它就通过D3向3个LED灯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但电池正极不能反过直接连能发电装置回到负极。要不然就短路了。。。。所以D3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W:
挺有意思 呵呵

网友X(2010-03-13):
这种手握式的是xx年前的产品了.手发电的有几种呢,没有新意,难得版主加酷.:L

网友Y(2014-01-28):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用一个3V的电池和一个1.5V的电池串联咯这时就算电池内阻大点,多出1V多的电压也可以“很亮”了这个手 ...

好像有点用,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