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用的阻容压降的CBB电容有声音?“兹兹兹”

楼主(2008-11-29):
蓝色那种CBB21,容量2.2uF,耐压400V,220V/50HZ供电时,不定时会发出“兹兹兹”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谐波在作怪...

如今的电网很不干净,含有各种的高次谐波,主要以电流形式存在,而电容刚好喜欢跟它礼尚往来,如果附近有人玩电焊,或可控硅调相的大功率电器,电容的电极便会振动,发出声音了

楼主:
多谢PowerAnts,这影响电容的寿命吗?

网友A:
谐波电流对电容的破坏作用很大

CBB的电极是喷在薄膜上的金属膜,在瞬时大电流的作用下,靠近两端的部份容易站生欧姆热,使薄膜溶化造成短路,虽然CBB对短路有自愈能力,但自愈后的ESR会变大,更容易发热,恶性循环,很快便会完全失效。

由于薄膜的热导率较小,不能用外表温升评判内部的瞬时局部温升,最好去查厂家给的规格书,应该对浪脉电流有限制,单位应该是电流时间积,如安秒、安毫秒等,我没有这方面的规格书,但推断与内部材料的有效热容量有关,这可以与半导体器件作比较。

网友B:
怎样处理呢?

网友C:
电流过大,也没给限流电阻

2.2uF,质量好的电容价格绝对不低。整体电路体积也不见得比相同能力的工频变压器小。

网友A:
就现有的技术条件

10KW以下的应用,都应访极力推荐开关电源,不再有90年代的20W,前几年的5W之分了,一瓦半瓦的,开关电源板一块钱便能做得很像样了,这个价钱,工频变压器不但做不好,还甚至做不出来。
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其实很不好做,要用零点零几mm的漆包线绕一、两万匝,头晕啦

网友D:
232串口有时还可以听到呲呲的声音呢~

网友E:
那是电容的声音。我也遇到过

网友F(2009-12-18):
同意3楼的说法,交流干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