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44 举个用作缓冲器的例子

楼主(2008-11-30):
小弟在网上看到的多是用作了驱动功能,很少有用作缓冲功能的,所以不是很理解缓冲功能,哪个大侠能给举个244的典型应用。用作缓冲的。

网友A:
缓冲(buffer) 不就是 驱动(driver) 吗?

楼主:
回楼上

那直接叫驱动器好了,244还有两个控制引脚,如果只做驱动用还有控制引脚干嘛。

网友B:
这是基本的概念

数字信号需要缓冲驱动,当带负载能力不够的时候。
模拟信号也需要缓冲驱动,当前级信号源带不起后级负载时。
同时,缓冲起到隔离作用,增加系统稳定性。

楼主:
回楼上

缓冲器:
就是将数据缓冲一下,防止数据的发送跟数据的接收速度不一致造成的数据丢失,就可以使高速工作的CPU与慢速工作的外设起协调和缓冲作用,实现数据传送的同步。
做为驱动的作用,只是缓冲器的附加功能,不是主要功能。
我想这是正解,但经验有限,没找到这样的例子,请大家帮忙,如果还像楼上一样执意认为只有驱动作用…………

网友C:
角度不同,有不同的意义

缓冲器:数据备份,数据同步,或减轻总线的负担
驱动:提高带负载的能力

楼主:
回楼上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举个例子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啊。

网友C:
楼主这种态度,还是免了吧~~~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回楼上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举个例子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啊。

网友D:
楼主确实应该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真正知道了原理,电路的实际设计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呵呵

不带这样的,都说工程师心灵需要呵护,承受能力也不能这么脆弱啊!好,我为我说“假把式”道歉。。道歉。。

网友C:
楼主,这种话你会对你的老师说吗?

你上学交了学费,老师有义务教你,你会对老师说这种话吗?

在这里,没有人有帮你的义务,是不是不帮你的人就得承受你的打击?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0楼: 呵呵

不带这样的,都说工程师心灵需要呵护,承受能力也不能这么脆弱啊!好,我为我说“假把式”道歉。。道歉。。

网友E:
这年头,问问题的反而是爷!先学会做人吧...

楼主:
呵呵

我说这句话“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举个例子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啊。”看来是很过分,但本人绝对无意对awey有不敬之意,更没有要打击您的意思。如果您非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我绝对是个有错敢于承担的人,对您给我按上个“态度问题”这样的“罪名”,小弟实在是不敢当。

我在贴中说的很明确,请帮忙举个用作缓冲的例子,您的回答丝毫不对题,您连我的贴都没看,难道是对我的尊重吗?您如果有学生,会根本不听您学生的问题就回答吗?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喜欢火上浇油看热闹,如果您说了一句“态度问题”,以后的跟帖必定口诛笔伐,跟本不管什么原因,什么人品问题啦,做人问题啦,态度问题啦,必定层出不穷,说得我一无是处。

为了构建和谐社团,停止我人品的探讨,我愿意对awey说:sorry!对不起!对于那些说我是大爷的,请掂量一下自己的态度。

我性格一向这么直接,有么说么,不愿掖着藏着。有对不住大家的多多包含。

网友F:
缓冲和驱动,的确是有些时候经常混在一起;

244、245都是数据和地址总线接口芯片;
区别在于:
244是8位单向的,分成了2组,各有一个/OE的选通信号;通常作为地址和控制信号的缓冲驱动;
245是8位双向的,有个方向控制信号,通常作为数据的方向控制;
如果是16位数据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芯片,16245;

驱动的概念很好理解;

在这里,缓冲的概念,我想是,不想把mcu的数据和地址,直接暴露在电路板的接口上,建立一个外设跟mcu之间的缓冲地带,增加抗干扰的能力;当然这种芯片,也有驱动总线的概念在里面;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

谢谢楼上大哥,244的确有三态,可以接到总线上。

我想既然叫缓冲器,一定是为了防止数据处理速度不协调,而暂存一下的意思,刚出道,经验有限,还没找到这样用的。

感谢楼上所有回复的人,不再继续讨论了。有冒犯的,请原谅。

网友A:
re:lz ; 那是 fifo buffer

网友B:
LZ没有搞清楚缓冲和暂存寄存器的概念?

真搞笑,还这么自以为是!

网友A:
有 input 级 及 output driver 级的 74/4000 IC 都叫buffer

网友G:
缓冲 不是 缓存

好比一个过度阶段,举个例子  你用手去拿一个黏糊糊的东西,黏糊糊的东西如果有毒,你的手就中毒了。但是你带了个手套,这样黏糊糊的东西还是被你拿住了,就算这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毒,你的手还是安全的。缓冲器好比这个手套。
驱动的概念  你用手拉一个东西,拉不动。这个时候你搞了个电动设备,你的手控制电动设备,电动设备拉动了东西。
一般缓冲器的驱动能力都比MCU强一点,所有缓冲,驱动主要看你设计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