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的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30):
风扇驱动?用词不当

    以字面解答,考虑到21IC的性质,楼主所及的风扇驱动目前基本上是电力驱动,但这个答案应该对你没有意义,虽然这绝对是正确且唯一的答案。
    楼主问的应该是指风扇电机的控制/驱动方法,这首先要看电机类型,不同电机适用的方法不同,如果是指家用电风扇的罩极式电机(台扇、落地扇等)或电容式电机(吊扇),常用的控制元件是可控硅,高端的则用VMOS,二者均可用交流调相的方法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但可控硅调相会对电网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并要注意感性负载的正确应对,这几天正好有个相关的帖子可去看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