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最近在做热风枪,过程中发现了个问题
比如我现在上升到200度,可是我放在枪口的测温计测出的速度总是比我显示的温度要快的多。当我显示的温度到达200度是,测温计一下子显示到400度的样子,但是当温度稳定下来时,测温计跟我显示的温度却又差不了几度。
会是什么问题呢?测温计怎么总是会过冲那么大?如果是我计算错了,那为什么最终温度又差不了几度呢?

网友A:
注意正确选择温度测量点

传感器的比热要尽量低,过冲问题主要是控制算法决定的,但传感器位置的选择也很有影响。

网友B:
热传导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测温点应该没有问题

回复2楼:
如果说测温点选择不对的话,但是最终温度调定下来时都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温度显示的过程不一样,但是最终结果都一样的。测温计显示的最大温度太大了,我做的都没怎么显示过冲。

-----------------------------------------------------------
2楼: 注意正确选择温度测量点

传感器的比热要尽量低,过冲问题主要是控制算法决定的,但传感器位置的选择也很有影响。

网友A:
楼主没有理解控制系统的暂态和稳态概念

    在此例中,被控系统达到热平衡时,只要传感器处于热平衡区,控制输出就是正确的,但在达到热平衡之前的暂态,温度的上升是有梯度的,同一控制算法下,传感器的位置将决定暂态至稳态的曲线函数,追求特定曲线的话就需要进行算法补偿。当然,这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考虑到热风枪这样的几乎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控制系统,这个原因包括比热问题都是非常可能的,热风枪一般采用PWM开关式控温,除非你用PID,否则算法问题就不存在。

网友C:
问题

1、热风从枪口吹出来以后,由于流速很快,气压较低,会将周围的空气吸进来,混合起来,而且不是平行风,有许多的紊流。因此离开枪口越远,混合空气的温度便大幅度下降;
2、探头的响应速度问题。

楼主:
可否上两个比热不同的探头做到显示温度过程基本一致

回复5楼:
比热,可否理解为响应速度,如果两个比热不同的探头显示温度的过程不同的话,可否通过算法让其达到基本一致?
-------------------------------------------------------------------
5楼: 楼主没有理解控制系统的暂态和稳态概念

    在此例中,被控系统达到热平衡时,只要传感器处于热平衡区,控制输出就是正确的,但在达到热平衡之前的暂态,温度的上升是有梯度的,同一控制算法下,传感器的位置将决定暂态至稳态的曲线函数,追求特定曲线的话就需要进行算法补偿。当然,这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考虑到热风枪这样的几乎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控制系统,这个原因包括比热问题都是非常可能的,热风枪一般采用PWM开关式控温,除非你用PID,否则算法问题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