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或熟悉PCI(PCI-E)的朋友,PCI总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06):
请教做过或熟悉PCI(PCI-E)的朋友,两台电脑(或者两个都有各自北桥芯片的cpu)可以通过PCI总线通讯和传输数据么?

如果可以,“由一个PCI设备做发起者(主控,Initiator或Master),而另一个PCI设备做目标(从设备,Target或Slave)”这种机制在两台电脑通过PCI总线互联时还可以用么?

谢谢

网友A:
不能

每个PCI桥都有其总线仲裁,两个独立的桥互连却没有总线仲裁是不行的。

两个电脑互连的方式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