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12V输入电源,想转换为2路带隔离5V输出,如何实现?

楼主(2008-12-06):
因为市面上销售的DCDC模块都比较贵,所以不太想用,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电路推荐?

--------------------------------------------------------------------
另外如果我用现成的5W DCDC模块,比如隔离RS485和继电器的典型电路,看资料都是把隔离后的5V输出给光隔“外边”的485芯片和继电器使用,这似乎是个惯例了。

但是因为我的“内部”主MCU功耗很低只有50mA电流。但是“外边”却接了很多继电器,全部打开的时候将尽300毫安,这样我觉得DCDC模块负载就有点大了,所以我想反过来使用DCDC模块,把隔离转换后的电源给我的MCU使用,光隔“外部”的器件全部直接使用12V经LM2567转换成的5V电源,这样至少有1A的电流,这样考虑对吗?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50ma,不考虑效率的话,用34063就行了。线圈简单。

你单片机是控制继电器的吗?电源隔离了怎么控制呀?

楼主:
控制继电器就是使用标准的光电隔离电路啊

所以我需要两路不共地的隔离电源,于是想用DC/DC模块。

网友A:
简单的DC/DC

有单管自激式,双管推挽式,但变压器设计有点麻烦。

这么小电流,还是用34063吧。 34063纹波也比较容易做得小。

楼主:
让各位见笑了

其实我就是想要个简单的类似DCDC模块的电路,主要是为了获得隔离的电源。

--------------------------------------------------------------------
另外如果我用现成的5W DCDC模块,比如隔离RS485和继电器的典型电路,看资料都是把隔离后的5V输出给光隔“外边”的485芯片和继电器使用,这似乎是个惯例了。

但是因为我的“内部”主MCU功耗很低只有50mA电流。但是“外边”却接了很多继电器,全部打开的时候将尽300毫安,这样我觉得DCDC模块负载就有点大了,所以我想反过来使用DCDC模块,把隔离转换后的电源给我的MCU使用,光隔“外部”的器件全部直接使用12V经LM2567转换成的5V电源,这样至少有1A的电流,这样考虑对吗?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晕,还要贴电路。

隔不隔离,是看你的需要。

继电器一般不用隔离,但这要考验你的模电水平。最关键是电源,和地的处理。

如果没有把握,就用光隔离吧。

只将单片机电源隔离,在那么多种隔离方案中,当然是最好的。

隔离后继电器直接用12V驱动就可以了,不用变5V。

我用34063做的DC/DC,3组输出。

你的电路输入是12V,初级电感取200UH试试

楼主:
请看这个电路

输入是同一个5V电源,
然后使用两个LDO转换为两路3.3V。
各个电源通过磁珠,然后接外部电源POWER_GND,

请问这样有隔离效果吗?
我主要是隔离485通讯和继电器(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