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找大惯性加热炉pid控制技术

楼主(2008-12-07):
我公司有个40kw加热炉,大惯性,一般pid控制器控不好温度,有谁有相关的控制算法,有偿寻求。Email:czlbj@sina.com

网友A:
PID有问题?

呵呵,40KW炉子 毛毛雨啦。
不是别的,是你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参数!

网友B:
PID的前提是:数学模型要正确

网友C:
这类控制器用现成的即可

    任何热工自控仪表如数字式单回路调节仪等都应该可以满足,现在应该只有几K的价格,稍有经验或摸索一下就可以搞定,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挣点馒头加凉水钱。
    关键是要将被控对象的温变工艺流程搞清楚。

网友D:
PID算法很简单,关键是三个系数比较难确定

网友E:
可能是控制器有问题,或参数整定不对

可能是控制器有问题,或参数整定不对,建议人工整定,建议用pd控制,先切除积分。实在不行的话再设计专用算法。40kw算不上什么大惯性啊,跟工业流程中的装备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呵呵,估计还是不会整定参数。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楼主: 有偿寻找大惯性加热炉pid控制技术

我公司有个40kw加热炉,大惯性,一般pid控制器控不好温度,有谁有相关的控制算法,有偿寻求。Email:czlbj@sina.com

网友E:
to:xwj 你的说法可能不对

传统的pid的控制的优点就是不需要控制对象的精确数学模型。
依靠整定参数来实现控制目的。
工业流程中,pid调节器,常常通吃各种控制对象。
-----------------------------------------------------------------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3楼: PID的前提是:数学模型要正确

网友B:
只有数学模型要正确,你才会知道怎样去预估整定参数

否则,只能瞎调或者凭经验蒙
自然会很难调出理想的控制效果

网友D:
xwj说得没错

理论上就是根据数学模型来确定整定参数。

但实际上数学模型比较难以建立,大多到现场调试来确定整定参数。

网友E:
to:xwj

过程工业上,常常是依靠经验来整定,因为模型难以建立。现在传统的调节器依然是主流。
当然,在飞行器,火箭等的控制中,是先建立模型,跟过程控制不同,因为它们的模型容易建立。
有的时候,还得依靠人,呵呵。人的智能程度在很多场合下是机器所难及的。
比如,飞机飞船可以自动驾驶,但汽车是不可以的,呵呵。

-------------------------------------------------------------------------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8楼: 只有数学模型要正确,你才会知道怎样去预估整定参数

网友B:
是的,再好的人工智能,都不是“人的智能”

而所谓的“建模”,只能得到简化了的近似模型,永远不可能和实物完全一致
所以,预估之后必然还需要分析、调整的过程

请注意:我说的是“预估”,而不是awey 转说的“确定”

当数学模型正确或更贴近实物时,我们瞎蒙的整定参数必然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或许只有比较小的偏差,这时再凭经验、分析来稍作休整即可用于实用了;

但如果把数学模型搞错了,比如没搞清楚电压和功率的关系、或者占空比和功率的关系,必然或导致参数调整时完全没谱,只能拿着PID控制器不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F:
关键是要搞懂P、I、D这三个玩意儿的物理背景

这样自然就知道这三个参数如何去用具体实验去标定啦。

网友G:
晕死,忽忽,惯性很大就给他加反向调节把。。。

热了吹吹冷风也成。。。

楼主:
请教各高手

基本模型我能搞清楚,但用这模型怎么去估计pid参数,就不是很清楚了。我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出现偏差时,P、I、D三相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有滞后,和惯性,等到Pv有变化时,往往调整过头了。
我的PLC上有4种pid算法,velocity,ISA,parallel,interacting。不知用那种合适。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811829902.rar

楼主:
rar文件里是4种算法说明

网友G:
PID的背景就是应用在那些很难建立模型的基础上的拉

呵呵,洗碗机这次犯了点错误拉。。。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4楼: 徐工子没做过工控产业

鉴定完毕
哈哈..

网友B:
呵呵,发现每次只要偶搀合掺糊,那个帖子就会非常的热...

哪怕偶是瞎掺糊:-)

网友I:
To czlbj

1、知道了数学模型整定PID参数是比较容易,采用Z-N法就可以知道比较理想的参数,如果采用ITAE指标,在Z-N法所确定的范围内采用PSO或者GA等优化算法优化的话,可以得到比Z-N要好得多的参数
可以参考以下文献:
[1]  刘金琨.先进PID控制及MATLAB仿真[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9.
[2]  郑力新,周凯汀,王永处.PID进化设计[J].仪器仪表学报,2001,(4):12-15
[3]  陶永华,尹怡欣,葛芦生.新型PID控制及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4]  郝万君,强文义,胡献林等.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PID参数优化与仿真[J],控制工程,2006,13(05):429-432

2、如果不知道系统模型,只能靠经验调整了,有口诀的
PID的调整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只要对动态性能和抗干扰要求不高,还是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的

网友J:
PID算法很多很多,能用的没几个。

网友E:
好像不应该用velocity。

你找本 过程控制 的书, 上面都介绍了如何整定。整定一次一般要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5楼: 请教各高手

基本模型我能搞清楚,但用这模型怎么去估计pid参数,就不是很清楚了。我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出现偏差时,P、I、D三相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有滞后,和惯性,等到Pv有变化时,往往调整过头了。
我的PLC上有4种pid算法,velocity,ISA,parallel,interacting。不知用那种合适。

网友K:
曾经搞过,非常大的滞后

网友L:
这个口诀很实用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F:
滞后是必然的,如果被控对象的热容量非常大的话。

其实PID中的“I”就是用来反映这种“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