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有隔离效果吗?(图)

楼主(2008-12-07):
输入是同一个5V电源,
然后使用两个LDO转换为两路3.3V。
各个电源通过磁珠,然后接外部电源POWER_GND,

请问这样获得的各个电源有隔离效果吗?
我主要是为了用光隔来隔离485通讯和继电器(强电)。

网友A:
“隔离”的含义是电气隔离

你的电源和地回路都是同源相通的,如此“隔离”意义何在。

楼主:
我也觉得是。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这个图是网上找到的,我估计他这样处理是为了提高各个电源的质量,但是没有真正的隔离。

那如果不使用DCDC模块,有没有好的隔离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