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频口

楼主(2008-12-08):
哪位大侠知道电脑上音频口输出信号的情况。

不放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输出电压幅值不变?是多少呢?

放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输出的交流信号叠加在刚才说的不变电压之上?

不是小弟懒,今天我用模拟示波器(今天从公司箱底找到的)看波形,不放任何音乐,显示电压在150V的正弦波。我那个抖啊…………

用万用表测,不管交流测还是直流测,一概没示数。。。

请哪位有经验的大侠给说说。。

网友A:
在输出加上负载再测

直接用示波器看可能被骗.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没接好。

网友C:
你的示波器地没有接好。

声卡输出有电容隔离,是交流的,没有直流。

楼主:
回楼上

谢谢几位的回答,你们指出的问题我一定好好试验。

楼上大哥说的“声卡输出有电容隔离,是交流的,没有直流。”那一般最大电压能有多大,哪个数量级的。是毫伏级别的吗?

叫小弟有个宏观的认识。估计用我这台老古董是测不出来了。刚才线都老化断掉了。

网友D:
楼主的PC未接地线

    而PC电源的输入滤波组件对地存在交流回路,所以正好是1/2电网电压。
    声卡输出是纯交流的,有线路输出和功放输出两类,前者带载输出幅值在百mV级,后者则是V级,但功放输出不是所有声卡都支持,板载声卡则基本上没有功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