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惑:汇编移位做除法,为何都是介绍左移呢?

楼主(2008-12-09):
一般资料介绍的都是左移。

突然想到右移行吗?两者有何差别?

知道的说一下,不知道的想一下。大家佐证一下。

网友A:
“右移”,你笔算除法能右移那玩意儿就能右移。注:别玩

网友B:
乘法用左右移都能行,嘿嘿

网友C:
左移右移只是看你怎么判断罢了

网友B:
xwj,除法只能左移的吧

楼主:
我认为出发 右移 也可以,资源还用少点

等一下测试一下,假定被除数为3字节,除数为2字节,商为一字节

网友D:
tip: 1 byte 1 byte 的喂, 1 bit 1 bit 的消化

网友E:
除法右移可行?

不可能.

网友B:
被除数右移,实在想不通

楼主:
怎么不行呢?我试试,用PIC16C56指令或EMC78P447指令

楼主:
呵呵,右移的确很麻烦呀,奇怪

网友E:
右移你就去减N次吧

右移是不是就是去减N次直到不能减为止,然后减的次数就是商。

网友F(2014-01-28):
那是乘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