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贴,请教单相电机调速问题。发一个电路大家看看。

楼主(2008-12-09):
上次发过一贴,得到tyw及各位前辈的热帮助,很感激。
但上次讨论过的方案是用可控硅调相角,都存在电机在低转速时的噪音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发一图,大家看看可行吗?

网友A:
不行

我看不行
桥堆并在MOS管两端起什么作用
串上去还差不多

网友B:
电路问题不大吧?楼上的兄弟!

不过光偶的电容会击穿么?电压会比较高。
稳压二极管位置是否错了?

网友C:
跟电机接在一起的那个是整流堆吗?

    电机是交流电机吧,这样接有什么目的呢?????

网友D:
电机没有续流电路!

不能用.

网友E:
图中的“D?”是什么?

  是桥堆吗?没见过这样调速的电路。

网友F:
原理对,但耐压、功耗是问题

网友G:
稳压管应该与电解电容并联

R2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这样,只要MOS管耐压够,从原理上看,基本可行。

网友H:
原理没问题,光偶耐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