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求解

楼主(2008-12-09):
看了21家一个贴: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

就是检测市电。其中有个图4,我在此附一下,用电容降压限流。

我的疑惑:当输入电压瞬时值到负值时,比如到了-300了,LED灯不早就击穿了。

哪位模电高手给详细分析一下,叫我开开眼。。

楼主:
补充

我是说给LED加300V的反向电压不爆了。。

网友A:
不需担心反向电压,因为有VD1钳位;但要担心正向冲击电流

比如在波峰时加电,则LED很容易莫明其妙的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他说可以省去。。。。。

网友B:
直接用电容降压不是好办法.

在谐波厉害时你的东东就很容易坏.
还是串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C:
呵呵,俺获得的第一只LED就是用在卫生间的电灯开关上

    用电阻限流,反向并一个二极管。
    半导体器件击穿损坏必须进入二次击穿态,否则无碍,有关测试仪器就是用了高压击穿的方法来进行耐压测试,被测元件不会有损坏风险,稳压管等更是利用击穿特性来工作。就LED交流指示而言,用电阻限流只要取值合适就不会有瞬态大电流,LED可以非常可靠的工作。

网友D:
LED能一直亮吗?

交流电流是变化的,且有过零点。这样接LED不能一直亮吧?

网友C:
当然不是一直亮了,不过——

    不论你还是我或是其它任何地球人类都是没本事看出其闪烁的,而是感觉一直亮着,这是视觉残留效应的结果。

楼主:
解释给自己和想问的人听

当电路有谐波的时候,电容的容抗会变小,容易烧毁二极管。。。

而如果是用电阻限流,则谐波再大阻值也不变。。。

恶补了一下。。。谢谢楼上几位前辈。。。

网友E:
我原来用红发光管直接串电阻试过没有问题

当时是给电烙铁加指示,没有加二极管和电容
这个电路驱动白光管是不可以的

网友F(2014-01-28):
要再加上一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