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高了0.6V,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2008-12-09):
(无正文)

网友A:
我晕

1.可否用4148代取决于MCU消耗的电流大小。
2.跟压降没关系。
3.电源和控制信号分开。记着这点,有好处。不过在这里不好说。
4.是断路吧。

网友B:
电路不全,看不出目的

见过别人用5V串两个4148给5V的MCU供电就是为了”省钱和提高AD分变率”。

网友C:
提高AD分辨率?怎么提高的?

网友B:
他的AD是10BIT的,REF只能选VCC,

5V时只有5mV左右,3.5V就有3.5mV,他又舍不得用3.3V的稳压IC.

楼主:
没必要用到稳压的吧?就是要做到省的.

没必要用到稳压的吧?就是要做到省的.

提高AD分变率我看是没有多大的要求

看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