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开发:如何检测按键释放

楼主(2008-12-09):
12 * 8 的键盘,8个输入PIN脚共用一个中断,这个时候产生一个问题:一个键A 按下不动,另一个键B按下再释放,这个时候释放B是不产生中断的,如何知道B键被释放了?
小弟刚接触单片机,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提点,最好能给个高效率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键值靠扫描得到

分行列两次扫描即可得到,具体方法可见MCU教材。

楼主:
MCU教材是指的什么

非常感谢,MCU教材是指的什么,能推荐以下吗

网友B:
MCU教材是指的什么

就是单片机的教教材(MCU就是单片机)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2楼不是推销吗

网友D:
教材说的就是软件扫描等待键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