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继电器问题(有图)

楼主(2008-12-10):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通过控制电源来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板子已经做好了,那个机电器工作不稳定,有时吸合不了,有时可以,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比如说在线圈上并什么零件可以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 继电器是5V电压的吗?

C3太大了

楼主:
谢谢!

因为我的5V电压还有接一个小功放和一个多媒体播放模块。

网友B:
继电器是5V电压的吗?

1、你用的继电器是几伏的?
2、当这个继电器不吸合时,U1的输出电压时多少?

网友C:
我估计是你的2596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

按照你的设计,你可以测试一下开关两种状态时,继电器一二脚的电压和电流到底是多少。

正常来说你要想关,继电器有个最小吸合电压的要求,不能高了,高了就关不了。

正常来说你要想开,继电器有个最小吸合电压的要求,不能低了,低了就开不了。

打开时检测一下电流,最好在20mA左右。

只要满足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没有打不开关不上的。

ps.有条件的话示波器看看继电器一二脚的电压干扰大不大,也许是太多太大的干扰造成。

楼主:
我想问一下大家,会不会和感性电源与感性负载有关?

因为电源和负载都是感性的,需不需要加个RC感性吸收回路?

网友D:
继电器不应接在稳压电源之后,尤其是你的电源还要接音频

直接用12V的继电器即可。